关于小车的噪音问题

楼主(2012-03-05):
请问各位有车的车友们,在家里阳台上玩车噪音会有多大?会不会扰民啊?我家在六楼,想买台210V

网友A:
在齿轮间加高粘的黄油,噪音不算大,如果刀不利又加工硬东西的话,声音小不了

网友B:
 不是地下1层不建议玩这东西哦~!

网友C:
我是小潘的180V,全金属齿轮传动,转速300以下还可以,关上门声音不大
如果上500转,声音就大了
这个是齿轮转动的通病,如果改称皮带的,据说能好很多

网友D:
应该跟电钻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E:
原帖由
jjjc
于 2012-3-5 18:17 发表
应该跟电钻的声音差不多

网友F:
我的C0618A运行中不论车什么,就家里另一间房就听不到一点声音。

网友G: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H:
我的小车干活的时候嗷嗷叫,声音贼大,不过楼下没住人,隔壁是大马路,

网友I:
我的0630低速(300及以下)声音还好,上800隔壁有些吵了,最高那档一千多声音不小。

网友D:
不同牌子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同一牌子不同批次的也不一样,同一台车不同调教也不一样

网友J:
电动机接入用皮带轮,声音能轻60%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那请问有皮带传动的小车么

网友K:
如果不车螺纹
就把挂轮与主轴分开 声音会小很多的,老婆在旁边看电视都不会受影响

网友L:
c2 声音很小,
塑料齿轮, 担心 哪天罢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了,这个建议很好

网友M:
一般皮带传动的车床噪音不大。真正能产生噪音的是铣床。

网友N:
车床是电动工具里噪音最小的,特别是微型车床,我没用过别的车床,我是用的c0618,噪音极小,对邻居没有任何影响。对邻居有影响的基本是使用串激电机的木工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N:
车金属也没多大噪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