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下单了 激动等待中

楼主(2012-03-05):
研究了半天了,最终绝对还是下单了。反正配件便宜。买个在房间慢慢玩。呵呵

楼主:
刚发现多拍了个充电座 已经退款了

网友:
我买的少点怎么还要贵这么多啦!
重点是在一家买的啊

楼主:
LS你买的是高配的版本啊 电池又多 肯定比我的贵啊

网友:
你多1块电池啊
这个好像是走的陆运的要慢很多啊 真是等得心烦啊

楼主:
老兄 你高配版的本身就带4个电池的啊 你自己又加买了3个电池 你说你说我的电池比你多????

网友:
911发在四通区,看来很正确

网友:
不是吧  高配的是4电的啊
我以为是2块电池啊 这么多电池不是可以无限飞了啊

网友:
V911新手请注意

复LS两位:

户外大炸时易丢飞锁扣连杆,太小难找。
五毛的锁扣应多买点备用。
除锁扣和电池外,小心玩的话其他配件基本可以不用买备。

新手飞V911时要注意:

(1)  在平衡杆的锤子先上点501以防飞丢。
(2)   另用少量热溶胶保护尾电机线和接收天线脚。
(3)   每次换电续飞前先让电机冷却。
(4)   每次充电前先让电池冷却。
(5)   每次大炸后要检查和按紧所有连杆和十字盘。
(6)   留意平衡杆要顺滑但不能松。
(7)   要学识调机,方法可搜坛内帖子。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感谢楼上的经验分享

楼主:
陈伯啊 我在街边男孩那看了个视频 说是控有个方法可以记忆微调的,就是先拔飞机电池 再将控上的所有微调归中。然后下次开机时候 微调就记忆了。就是锁尾的卡位记忆法。但是卖家不推荐这个方法,说是对机子有损害

网友:
起落架,连杆,头罩多配几个,电池也多要几个

网友:
我也买了,后天到货::>_<::!嘿嘿,一起分享

楼主:
嘿嘿,最新到货的911是新版的,等我拿到了给大家发开苞图。听卖家说是在脚架和尾电机座处有改进

网友:
我3月3号下的单,今天还在路上,不知是不是新版本。

网友:
等新版照片,LZ你一定要发啊

网友:
配件是便宜,但是运费就是那个价

网友:
这JJ操控很灵活感觉跟260A没什么区别,就是主机架和起落架尾杆连接的地方出厂的时候用502沾上的,不清楚用意是什么,换零件有点麻烦,接收板不是即插即用的,如果更换主板或者换电机的话要焊接,起落架易坏最好补强处理一下,电池的位置看着别扭,吊在机腹下面有点象昆虫的产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啊 我在街边男孩那看了个视频 说是控有个方法可以记忆微调的,就是先拔飞机电池 再将控上的所有微调归中。然后下次开机时候 微调就记忆了。就是锁尾的卡位记忆法。但是卖家不推荐这个方法,说是对机子有损害

复ldhwls兄:

(1)  上述方法应该无効。
              控微调归中后下次开控也是归中。

(2)  除了最早期批次外,所有911控内的微调,
              除油门外,都可自动记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连接处点502应该是模具加工精度无法保证,造成配合公差失准。小厂没办法,肯定比不上九鹰成熟的工艺水平。另外感谢陈伯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