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十字盘调平了飞机偏得很厉害

楼主(2012-03-05):
450自从去年炸了一直没动,停了快一年了。这两天重新装起来,十字盘调平,桨做完平衡,发现大油门时还是有点双桨,不管了,先飞飞。
结果发现悬停时机机往前和往左偏得非常厉害,控的微调调到头才勉强能平衡,以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没找出原因,请教下各位模友

网友A:
悬停时十字盘不一定就是平的。。。边飞边调节。。
偏左我是调节左边舵机的连杆长度

网友B:
舵机行程。看看十字盘是不是在每个地方都平

楼主:
推油门时十字盘也是水平的,以前十字盘调平后,微调稍微调一点,悬停就比较稳了,现在都要调到头了

网友C:
刚装好好没飞过。这个没经验。

网友D:
我是悬停时候十字盘左边略高两圈,以纠正尾桨导致的左侧飞,这样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