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在电梯里面悬停,电梯正常上下行走

楼主(2012-03-05):
四轴在电梯里面悬停,电梯正常上下行走。

A、电梯上升,四轴和地面碰撞,电梯下降,四轴和电梯天花板碰撞。

B、电梯上升,四轴正常悬停,电梯下降,四轴正常悬停。
C、电梯上升,四轴在电梯空间内也上升,电梯下降,四轴在电梯空间内也下降。
(备注:无任何定高硬件设备)

各位发表意见吧。

网友:
   没试过。。电梯太小。。会飘

网友:
我想应该是A  用超声波定高估计还行。

楼主:
回楼上的,没有超声波,也没有任何外在硬件定高。靠单纯的气流提升力定高的。

网友:
这个跟气压定高的准确程度有关的,一般情况应该是A.

网友:
A 是用气压控高度
B 是超声波定高度

网友:
多少年前,有人问过直升机在电梯里的问题,当时还做过试验。。。

网友:
A如果是气压定高 应该错误吧 电梯上升 电梯内气压应该更低了 四轴应该也是往上串
B C好像一样吧 是超声定高实现

网友:
这就好比一个苍蝇在火车里飞,火车开起来问苍蝇的姿态。 如果四轴没用任何定高器材的话,纯手动来说,电梯上升的一瞬间四轴往下顿一下,然后电梯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四轴悬停着就会和电梯一起上去~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在不使用任何定高器材的条件下应该是B,只要电梯不是急速上升或下降,悬停中的四轴基本上姿态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最多也就是电梯启动瞬间向上或者向下稍微顿一下,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流言终结者会测试的。

网友:
电梯的运动速度与四轴悬停的相对速度(地球引力)常识问题。没有任何定高,不动控是A,有定高,会以电梯地板为基准是 B(B,C同理)

网友:
B,有人用直机做过实验。

不要考虑定高的因素,如果这样分析的话,LZ还没说是否通电开控呢......

网友:
要手控的话,要A,B,C都行

网友:
B、电梯上升,四轴正常悬停,电梯下降,四轴正常。
我觉得应该是B,因为电梯和电梯里面的空气是一个惯性系统,而四轴是靠里面的空气产生的浮力

网友:
没有开定高的话,B是正确的表述!A不正确,C也不正确!

楼主:
10楼答 案比较准确,4㎡的货梯(长2米宽2米),全密封的,实验表明,在全密封的电梯里面,四轴无任何定高硬件设备,纯手动控制了大致定高,大概80cm高度,旁边哥们按下电梯有1楼上升3楼,起步瞬间,四轴稍微下降20cm,电梯升起速度均匀后,四轴不恢复原来的80cm高度,好像降低了些,电梯下降反侧一样。
我仔细思考了下,四轴悬停在电梯里,好比有四条比较软的腿,电梯上升时,由于惯性,腿稍微被加压力,软腿则出现被加压力下降。反则,电梯下降,好比四轴突然有失重感觉,软腿则被稍微拉长一点。  这里比喻四轴的软腿,必须在全密封的电梯里面形成,四轴的桨吸取电梯空间上部分的空气,推向下部分作为提升动力的的来源,下部分被利用过的气流则会再次升向电梯空间上部,如果在有送风的电梯和有通风口的电梯,就不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完全封闭的空间,那应该是B吧

网友A:
这个问题楼主可以自己试试呀

网友B:
 物理学得不错啊,问出这么高水平的问题

网友C:
学点物理的同志都知道选B 钻牛角尖的同志 继续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