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新人想入,怎么没有很基础的帖子看下呢?

楼主(2012-03-05):
如题,想帮着选下机型,希望一般情况下,抗风比较好,是450还是以上呢?我很想500或者以上的机型,最好能有个很基础的帖子学习下,目前还是911在飞!不想小飞机了!如果是亚拓的话,500+够用的控,3个电+所有必须设备大概需要多少预算?配件哪个机型充足?

网友A:
标题
预算5000,但这只是最初投入,无副翼机型个人感觉飞起来傻瓜式,比较简单的。
450我飞大约4级风时上升气流太乱,一般控的螺距摇杆比较涩,螺距难控制。

网友B:
 潜水 多撸过 就行了

网友C:
性价比的话,还是450,呵呵
基础帖子,还是翻翻N年前的,那时候好帖子比较多

网友D:
新人直接模拟器加个控先玩玩,感觉感觉,飞了半小时,看看对直机有兴趣不?

网友E:
去把置顶贴全部研究一遍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还是先飞个小6通吧 还450 很负责的告诉你 你离450还很远呢

网友F:
只飞过911的话短暂时还是买个模拟器练练吧...

网友G:
911 的控制方法跟450一样吗? 我以前玩的是美嘉欣 F45 控制手法 跟450完全不一样! 搞的我现在很难改掉习惯!

网友H:
3g那边才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