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雕刻机高手进来看看。要怎么样才能做出这样的东西

楼主(2012-03-05):
材料:紫铜板;长55x宽55X厚4mm;
切割平行线,切割间隙:0.3MM微切割,2.5~3MM深。40~49条
在雕刻机上要用什么工艺或用什么刀,切割片之类的才能做到这样的效果!
如下面

网友A:
间隙是指切割宽度吗?这么窄加工深度那么深的话真没有见过啊1可以多此加工或者,用0.3MM15度尖刀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隙是指切割宽度吗?这么窄加工深度那么深的话真没有见过啊1可以多此加工或者,用0.3MM15度尖刀加工

没错:是指切割宽度0.3MM。我见过有人做出来。

网友:
想不出来

网友B:
这个可以线切割啊

网友:
这个用雕刻机等机加工设备估计很困难,多数是激光类的设备加工的

网友C:
可以用40*0.3的切口锯片装在主轴上分层切割

网友D:
0.3MM宽 2.5-3MM深  量大的话  用铜板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线切割啊

不可能是线切割的。线切割不可能只是在铜块中间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40*0.3的切口锯片装在主轴上分层切割

在TB上搜了下。找到了切口铣刀 最小厚度有0.2。去淘几下来试下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MM宽 2.5-3MM深  量大的话  用铜板压吧

量不算大。也没这个设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