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尾电调,改CP无刷,求焊点位置,求指教。

楼主(2012-03-05):
听别人口述过,但怕焊错。求连接。。那几根线焊哪个焊点
数字 对  字母
感谢

网友:
为什么你的是这样的,人家的都是这样的。不用焊~
至于怎么焊么红的对红的,黑的对黑的即可~~就焊ac那两个点。不过这么貌似不是尾电调好像是主电调~~

网友:
LZ, 這個不CB100尾电调, 是主摩电调

楼主:
这不是尾电调吗?但是c05m已经改造成功了,启动,线性都很好啊。

网友:
没关系,我也是用主电调改的。效果一样!还可以少焊一根线

网友:
1.2接E.D.  ..3.4接.5.6或A.C. 7直接接接收机主电机负极.

楼主:
楼上正解,
已经改造成功,
启动线性良好
不过我56线不要,只要7。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正解,
已经改造成功,
启动线性良好
不过我56线不要,只要7。
ac和de不是通的么。这四点就是两点吧

网友:
我直接买了免焊接电调

网友:
免焊接电调能给个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