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5.5用在固定翼上这样接线对吗?有图

楼主(2012-03-05):
KK5.5用在固定翼上这样接线对吗?见图。通电灯常亮,动控舵机无反应。淘宝店家刷好固定翼模式的。是我买错了?参照坛里帖子设置,也无效。LED从不闪。有一次不知动了那里,LED灭了,舵机抖动,有一个舵机能随控的升降舵推杆动作,也能随KK板的扭动做出反应,但断电后再接电又无反应了。请老大指导,谢谢了

楼主:
补图

接线

楼主:
通电后LED始终亮,不闪。

网友:
用KK板时电调接接收机油门的插头要用Y线分別接到接收机和KK板输入端的油门插座上.你是这样接了吗.

楼主:
是啊,图上3个胶布包的点就是Y分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看看你的KK板解锁是否稳定. 接收机和KK板通电-------发射机开机蓝灯闪一下灭掉-----发射机油门最低,右舵打到底-----蓝灯常亮,应该就能正常工作.如果蓝灯沒常亮就是解锁沒成功.这时可把油门微调也垃到底再试.估计可以成功.

楼主:
问题是KK板一接电,灯一直亮,不知咋办?

楼主:
KK板接电,LED快速闪一下,以后一直是亮的,动控或KK板,3个舵机无反应,不知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