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刮研大师-夜行侠 我改造的铣床Y X燕尾 贴塑前的整定问题

楼主(2012-03-05):
前言:本是台面小铣床的料,很想全换成直线导轨,但我又想起燕尾的稳定和静压力摩擦的安静,才有在此基础上进行贴塑的念头,但却是没有实践过,心里坎坷不安 不踏实包括,燕尾本身的结合点的平均性 受力的均匀 贴塑可以减少百分之几的承压后摩擦系数,,,,
下面具体报告一下我拆开X Y燕尾的基本情况:
*底部受力面只是刨刀圆弧的沟槽痕迹,根本没有铲过的痕迹,
我下一步准备--拆掉塞铁--清除机油--抹上印油--双手均衡用力水平推动Y 燕尾滑台--检查亮点 的分布情况--

那么之后呢!我还没想明白如何刮铲,但我想起码得平整后才能贴塑(也就是软带,当然想买目前最优秀的软带,目前还不知道什么品牌的耐用哦)     因此发帖求问 求指导 求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下面是图片

网友:
这导轨是好是坏....

网友:
这导轨没刮过,没铣过 更没磨过

这是刨出来的

如果100%聚四氟乙烯和巴氏合金粉的软带,没掺杂普通塑料或者铅黄铜的。
铸铁与铸铁静摩擦系数0.15   贴塑后摩擦系数《0.04

网友:
可以贴塑后在刮,好刮得多,用壁纸刀折断的的那个刃刮

看你原始平整度情况 可贴0.5-0.8厚的

网友:
大师 是找我的吗 小弟瞎折腾的而已,这称呼还是免了吧,不然我都不敢进来了啊。关于贴塑的问题我就不清楚了啊,还是FANG歌在行啊。至于那个导轨面嘛,我看原来的设计就不是做运动加工用的,应该是做检测时候调整位置用的。这线接触的要是不贴塑还真不是可以拿来做铣的,磨损的快,接触面积小刚度差啊,看样子这个直接贴上去再刮比较好操作啊,毕竟塑带比铁软,怎么容易怎么刮吧,刮塑带是不用什么力气的活.

网友:
 看过FANG;哥大作~

网友:
这么说我的也可以式式了,只是没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决定---先贴后刮 我就有数了 即便出错我还是可以立刻换上直线导轨,贴之前我想用细砂纸折叠放置上下燕尾的结合部--手慢慢的来回推100次--用于清洗油腻和平整作用
---谢谢以上关注帮助建议的坛有

网友:
你这个如果长导轨也是这样的,建议需要用燕尾尺对研刮长导轨。否则贴了短的只会更快磨损。

楼主:
这些工具我都没有,只能锯条铲或者他们之间的对摩,精度就只能保证它初始刨床的精度等级了,还好燕尾总长度只有2*350+2*220

网友:
赶快扔掉

网友:
房老大是大师,在这件事上,请教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