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比较细的铝合金模型零件断了,想焊接的话怎么焊呢

楼主(2012-03-05):
铝合金飞机模型玻璃窗框被压断了,也就是1毫米见方的一根小棍,除了焊接还有其他好办法也行~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重新买或者自己铸造!

网友:
铝合金,尤其这么小的东西,一般家里没啥好条件修补,要么,你把坏的地方彻底换掉,要么修补,用502粘接,并在断裂处上补土,腻子,打磨修补,之后喷漆,别无他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飞机模型玻璃窗框被压断了,也就是1毫米见方的一根小棍,除了焊接还有其他好办法也行~谢谢各位前辈!

ab胶,农机胶,铁浆糊都行

网友:
如果不是机铝,可以锡焊的

网友:
有一种可以焊接铝材的焊锡就可以焊接,配方百度一下就有的,好像是锡+铝+铜粉混合就可以的

网友:
打小孔,穿金属丝

网友:
这么细!不好办!最好做一个!修汽车水箱哪里可以焊铝焊!但你这个零件太小了!那种机器应该没法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合金飞机模型玻璃窗框被压断了,也就是1毫米见方的一根小棍,除了焊接还有其他好办法也行~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焊铝要素两条。

1。 用松香液或食用油在隔绝空气下清除氧化膜(氧化铝)。
2。 电烙铁足够的功率。

    焊接面如要规整时,可在高透明度松香溶池内或食用油内清除氧化膜。可用钢锯条刮除。然后再在松香溶池内镀上焊锡。

    一旦有焊锡镀上,则有大量热量传到铝件上,所以烙铁功率要充裕。

简易方法:在较厚的松香液下用烙铁头摩擦焊接面。

简易摩擦焊接后的效果。

用食用油隔离空气清除氧化膜。能看清刮除面,效果好。

钢锯条咔吃咔吃的干活。。

    带油拿出速放上一块松香块烫化。再加入大量焊锡镀上。此时不会一下焊上,要有一个烙铁向铝件传热的过程,此过程焊锡成块在铝件上滑动,要等铝件达到一定温度就开始粘连焊锡了,烙铁功率足够时焊锡面倍儿亮。整个过程要有松香液覆盖。

带油拿出速放上一块松香块烫化。再加入大量焊锡镀上。

楼主: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感谢大家~我看还是沾上算了

网友:
即是1毫米见方的一根小棍用AB胶+布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