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质量真的差。。。

楼主(2012-03-05):
本来以为只要不炸机,它掉磁钢的问题可以不在意。

结果。。。居然新的就不同心,我是说怎么配平桨都震动大,原来杯体钻孔就是不同心的,轴一装上去就偏心。

唉,本来看中它的力大,用来玩四轴,结果根本没法用。

比xxd都差得远。。。

网友:
晕,是GT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15—20 kv1250
什么系列就不清楚了,反正应该是网上最多的蓝色杯体那个。
看测试出力可以1。2kg,实际上这个也确实大。很小油门就可以起飞。
不过结果嘛。。。直接震得  玉兔 失灵

网友:
那用XXD吧

网友:
早就说了银燕不好的,当时是因为掉磁钢的问题。连磁钢都能掉,其他问题肯定也就层出不穷了

网友:
 早该换了

网友B(2012-07-25):
让你误会了,其实银燕的大部分电机主要用在固定翼飞机上,若使用在多轴飞行器上,建议使用专门设计的电机。
因为多轴飞行器和固定翼对电机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2013-02-23):
引用 网友B:
让你误会了,其实银燕的大部分电机主要用在固定翼飞机上,若使用在多轴飞行器上,建议使用专门设计的电机。 ...

奇怪的是我买了个银燕BL2826为什么连个数据测试表都没有,电机上标了11.1v—14.8v都可以,就是说3s可以4S也可以吧,kv980,这款电机现在都不出了吧,网上查都查不到

网友:
震动大偏心应该是属于做工的问题的吧,不是设计的问题吧??

网友:
以我拙见,不管什么电机,有刷也好无刷也好,最起码是不能偏心的,偏心电机能放心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