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能让PL8不接平衡头,充3S锂电?

楼主(2012-03-05):
有个电钻用的锂电池是12V封装好的,有没有办法用PL8充电呢?
有没有可能通过电脑设置,可以不接平衡头充3S锂电?
能把12v的锂离子电池当A123,不接平衡头串冲吗?
请高手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B6 有这个功能的   PL8 不知道      当A123 充应该不行  A123 电压和锂聚是不一样的

楼主:
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想应该是PL8的固件限制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BUG,或者取巧的方法

网友:
电池并联3个阻值一样的电阻,输出给平衡头,电阻350欧姆左右,三个要一样功率不需要太大,1/2W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全不明白

网友:
那几个电阻是欺骗充电器的。通过分压,平均电池的电压。。。。。。。。。

楼主:
哦,做个假的平衡头,似乎明白了

网友:
如果充电器没有平衡头不充可以这么处理,但是充电器可以充镍镉电池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大,我先找地方弄电阻去

网友:
好像再充电的启动过程中一个选项是询问你用不用平衡板选NO就可以了啊

楼主:
回楼上:那是香蕉插。
请问6楼大大:PL8平衡电流1A,是不是要4w的电阻啊?

网友:
换便宜点的充电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那是香蕉插。
请问6楼大大:PL8平衡电流1A,是不是要4w的电阻啊?

楼主:
今天去数码城逛了一圈,没零卖电阻的。
只好先用A123 1-5S模式串冲了,充电截止电压可以调到4.0v,先这么用着

楼主:
失败了,设成截止电压4.0v保存不了,好像是说充电电压要大于等于充电截止电压,但是充电电压自己又没法设置。
看来要上网买电阻了。

楼主:
今天用3个2W 380欧的电阻焊了个假平衡头,保险起见充截止设为4.1V,平衡功能关闭。充电成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