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买了泰世X7套装是不是一定要用高压接收机,DSX9行 ...
问下,买了泰世X7套装是不是一定要用高压接收机,DSX9行吗

楼主(2012-03-05):
如题,目前
遥控器
DSX9, RD921接收机,想买泰世X7,看了X7套装配的事高压
舵机
,怎么办,难道要买个支持高压接收机的遥控器?

网友A:
套装是高压舵机,也可以用常规电压驱动,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电调的电压调成5V或6V

网友B:
接受机 支持8.4V不用怕

网友:
 可以才虑把电压调成6V使用,速度会慢一点,,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