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V电压正常吗

楼主(2012-03-05):
用48V的电动车专用的充电器电池充电,充电14个钟头的时候量是56-58V,停止充电后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在以小数点数字为单位减小,
一小时后量是11.6V,这个电量是稳定的了.也就是说全部电池加起来的电压是4*11.6=46。4V,查了很多资料,上边说12V铅酸电池的截止放电电
压是10.5V,充电电压为13-14.5V,我完全按照这个电压来充电的,充到满的时候电池里面像开水一样滚的,但不热.刚买的时候测量电压是12.7V,
拿回来时候充满电放了一个月,现在怎么充都是11.6V一块了,不知道是充电器的问题呢还是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A:
13-14.5V为充电终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14.5V为充电终止电压
对的 啊 ,我充14个 钟头后测量就是14.3V左右一块,但拔掉充电器插头后电压马上开始缓慢的下降.

网友:
电池质量有问题,不会是便宜货吧?

网友B:
你还是得先用用电瓶--单电池电压不到11V时就-小电流慢充-冲到电瓶手背感觉有些热-继续2小时--此时看看充电电流是否变得小于电瓶安时的十分之一那么就停止充电-测量电压应当可以达到4*14.4V--如果还是达不到--那么继续在使用到充电电压---估计你的电瓶缺电瓶水了--此时,撬开小圆塑料盖--用塑料针管--滴灌到每一节电池里面--继续小电流充电,,,,,,,,

网友:
如果还不行--从不到额定值14.4V左右那么你的电池出问题了--等待着去废品收购站

网友:
电池质量肯定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得先用用电瓶--单电池电压不到11V时就-小电流慢充-冲到电瓶手背感觉有些热-继续2小时--此时看看充电电流是否变得小于电瓶安时的十分之一那么就停止充电-测量电压应当可以达到4*14.4V--如果还是达不到--那么继续 ...
没有缺水啊,水满的都溢出来了,天气那么冷怎么充都不会感觉到热的,充电器打到10A充的,充满后浮充指示灯亮起,用万用表电流档测电流1A不到啊,是不是我充电器的问题啊

楼主:
对了,充电器在没插上车上的充电口时候,用万用表测量充电器插头处的电压是43V,但是插上以后再测量电池两个极柱,电压是57V,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充电电压不要超过析氢析氧电压

铅酸电池充电的关键电压值

铅酸电池充电的关键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