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铝合金板上怎么留下压痕的问题

楼主(2012-03-05):
想让铝板的强度更大一些,在上面压点压痕,有什么好的办法,请教大侠们,呵呵

楼主:
请高手解答啊

网友A:
俺觉得这玩意不是压个印就有强度。。
铝板压加强筋,应该是经过力学分析的,筋的位置和大小,压的方式,,都应该有讲究。。。
随便压的话,说不定适得其反。。
真要自己压,,又没有设备,,,,那只能把铝板放泥巴路上,上面放一根铁条,,,搞个卡车压过去。。。

楼主:
又能回答的吗?谢谢

网友B:
十字冲头,自己敲

网友C:
可以铺好在挖掘机的两边履带前……

楼主:
压筋机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