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8装机请教继飞行感受 17楼附大中小F18照片

楼主(2012-03-05):
手上有大P51,小F4U,刚入手涵道

请教,64涵道的F18,全重780克,涵道推力570克,好飞不?

涵道是原配的,要不要换黑旋风

网友A:
要换 到700G才好飞 推力不够的话涵道机容易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 到700G才好飞 推力不够的话涵道机容易失速

涵道机更重视的是速度而不是推力,780克起飞重量的飞机,570克静推力已经让推重比超过0.7了,完全可以爽飞。这种说法基于对涵道机特性完全的不了解而产生,总是想把涵道机当3D机来飞,推油5米内垂直拉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570克是手拿涵道近距离对着电子称吹出来的,是不是在机上后,静推力只有500克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570克是手拿涵道近距离对着电子称吹出来的,是不是在机上后,静推力只有500克的样子?

推力一般说来装机后肯定会下降,不过可以先装机,在滑跑的时候再做测试。对于涵道来说,电池的性能至关重要,内阻稍高一点,电流上不去,推力就肯定出不来。尽可能买质量经过比较多模友认可的品牌电池,另外小心使用和保养电池。

楼主:
在滑跑的时候再做测试。

请教,如何测试???

网友:
呵呵,看滑跑的时候加速快慢,以及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就能差不多估计出推力够用不够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看楼主。。他之前飞过没 500G静推力 多久能拉起来你算过么?你上去就必须全油门 电池的损耗你算过么?

网友:
我飞64涵道JAS-39,地面全油门推力勉强过1:1,全油门起飞滑跑大概要20-30米才能起飞。

网友:
飞像真没必要拉太快 我的推力够 但也是跑50米才慢慢拉起来 不过推力大点总是好的

网友:
标题

F18是双发,双发推力加起来才570g吗?应该不止吧。你用什么多大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楼主。。他之前飞过没 500G静推力 多久能拉起来你算过么?你上去就必须全油门 电池的损耗你算过么?

空中是不是必须全油门,起飞究竟要滑跑多长,只有试过才能知道,拜托不要到处乱套用暴力党那套简单粗暴的思维方式。另外我再提个问题,电池的损耗是由实际电流决定的,还是由油门的大小来决定的呢?就象两辆车,一辆排量0.8的QQ,另一辆排量4.0的大切,前者上高速确实要踩全油门,后者也许半油门都用不到。它们哪个更耗油呢?

楼主:
学习了,但天气不好没法试

我的F18是单64涵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滑50米?这位朋友 ,你貌似有点太夸张了。。你知道50米有多远吗?

楼主:
猎鹰王F18,虎皮涂装

入门的涵道,用的64黑旋风,2200电池能飞两分钟的样子,黑旋风真是电老虎,,,,俺师傅的也是猎鹰王F18,他手上目前正服役的有三架,90 70和64涵道,64的用的原厂动力,推力比0.7样子,能飞近5分钟,我首飞F18就是飞的他的,很好飞,超好飞,目前我的虎皮已起降近20次,,,,,很好飞,超好飞超好飞超好飞超好飞超好飞

发一下师傅的18让大家口水一下

楼主:
大家认为我们的飞场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半个标准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