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

楼主(2012-03-05):
集上肆十收了个电源说是停电电脑不马上关机的,本想当电源逆变器供室外音响用,可上网上一查说这玩意只能延缓7-10分钟就没电了,是电池存量小,还是电脑用电多,又或者是逆变电损很大啊,逆变器都这样么?前辈们给说下呗

网友A:
这个要看电池大小了。。。

网友B:
UPS的主机决定了输出的功率,电池的的容量决定了逆变可以持续的世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电池大小了。。。

正常是多少ah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S的主机决定了输出的功率,电池的的容量决定了逆变可以持续的世间。

我也不知道啥主机,就看上边写着sti k-500字样,用4个12并联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啥主机,就看上边写着sti k-500字样,用4个12并联行不

可以

网友:
用了几年UPS

开始可以坚持几分钟

后来只能坚持一分钟

再后来关机慢一点就直接熄火

前两天彻底熄火了,,无法启动了。。。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是多少ah的啊

多少AH要看电池上面标签了,而且要看电池的性能,新电池的话,直接能按电池的标称计算,二手电池的话就难说了!!
另外,如果要用在户外音响,建议去买个汽车功放吧,直接接上电池就能用了,怎么说都比用UPS好多了。。。也能用得比较久~~~主要我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户外音响~~

网友C:
散落的砖头儿 ...真需要那个坏UPS么。。。

还在墙角了。。。

好像重量应该有一点,,,不嫌运费贵的话跟你邮寄过去。。。

网友D:
UPS电池容量大小决定使用时间长短   但是一般500W家用型质量一般  长时间使用电路原因估计也就一两个小时
其次 ups不能用于感性负载 比如电机      反向电动势会毁灭您的ups

网友E:
你想用时间多,可以并联电瓶,假如并联多了,UPS充电电路估计吃不消啊

网友F:
吃了十几年UPS这碗饭。通常来说,满载放电10分钟是UPS的标准后备时间,供停电后正常关计算机或启动后备发电机。长时间后备时间通常用在10KVA以下的UPS,但内部结构与标准后备时间UPS有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落的砖头儿 ...真需要那个坏UPS么。。。

还在墙角了。。。

好像重量应该有一点,,,不嫌运费贵的话跟你邮寄过去。。。

当然要啊帅哥,主要是要个逆变电路,变压器挺大改个多用电源也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用时间多,可以并联电瓶,假如并联多了,UPS充电电路估计吃不消啊

哦这玩意不是并联再多也是一个v数,你得意思是时间长,电路吃不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电池容量大小决定使用时间长短   但是一般500W家用型质量一般  长时间使用电路原因估计也就一两个小时
其次 ups不能用于感性负载 比如电机      反向电动势会毁灭您的ups

我还想一次用5个小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吃了十几年UPS这碗饭。通常来说,满载放电10分钟是UPS的标准后备时间,供停电后正常关计算机或启动后备发电机。长时间后备时间通常用在10KVA以下的UPS,但内部结构与标准后备时间UPS有点不一样。

跟逆变电源差别在哪,好改不?

网友G:
 要看电池多少和机器耗电了  我们以前有个可以供30KW的机器工作1天的UP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看电池多少和机器耗电了  我们以前有个可以供30KW的机器工作1天的UPS

真假?那电池还不得论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啥主机,就看上边写着sti k-500字样,用4个12并联行不

应该是500W的UPS。一般UPS电源都有专门的对电池进行充电管理的功能,高级的还有需要通过软件进行设定,自行增加并联电池可能会造成充电电路超负荷,这要看UPS主机的设计是否能支持增加电池了(一般家用的500WUPS估计没有这样的功能),不过不稍微增加一点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