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1拖6充电线的用法

楼主(2012-03-05):
看来只能求助万能的论坛了。鄙人最近收了个MCPX1拖6充电线,充电器是B6,把平衡头插在6S的接口上,不知道下步怎么操作,是用6S 22.2V模式充电还是别的模式,电流最大用多少安,希望用过的朋友能告知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
同问 放A6上呢?

网友:
你还缺少一条  电池主线插头的并联线。

网友A:
用6S的充电接6S口,再独立拖22.2V的正负线接到B6的主插口,充电电流在0.5A以内

网友B:
你这样也可以充  不过电流不能太大   没看错的话, 你把B6 出来的主线插头  差到充电板的红色JS 插头。  A6的话  电池差在平衡头上, 并冲板差在A6 上 就OK 了  电流控制在5A 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6S的充电接6S口,再独立拖22.2V的正负线接到B6的主插口,充电电流在0.5A以内

谢谢饭团兄

网友:
 a6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也可以充  不过电流不能太大   没看错的话, 你把B6 出来的主线插头  差到充电板的红色JS 插头。  A6的话  电池差在平衡头上, 并冲板差在A6 上 就OK 了  电流控制在5A 以下吧

5A ,应该是0.5A吧

网友:
B6 建议用1托三..一拖6 要6快电池一起充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冲三组的

楼主:
谢谢LS的大神们支招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都是0.3a的充电

网友:
学习了 看来A6是傻瓜式的 太好了:loveliness:

网友D:
其实A6也不傻,当各节电压差的比较大时,电压高的充电电流会变少,电压低的会变大。
明明A6是每节独立充的,干嘛还搞的那麽复杂?

玩mcpx的电池都是一块一块飞的,每节电压差别比一般几S的大,独立充会比较合理。

外场原来都是用A6的,一是笨重,二是充电方法不合理,现在已经改用独立小充电板,飞一块就充一块,爽。

网友:
每S 0.5-0.7 6S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A6也不傻,当各节电压差的比较大时,电压高的充电电流会变少,电压低的会变大。
明明A6是每节独立充的,干嘛还搞的那麽复杂?

玩mcpx的电池都是一块一块飞的,每节电压差别比一般几S的大,独立充会比较合理 ...
啊 这么说用A6一拖3的充 对电池不好了?是不是原装充电器一块一块充对电池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 这么说用A6一拖3的充 对电池不好了?是不是原装充电器一块一块充对电池比较好?

不是对电池不好,是费时。

网友:
只能一次冲六块,不能任意几块单独冲吧?还是独立电路的好。。。。

网友F:
我也在用lz一样的线
用22.2v平衡模式 先接jst口,再接电池,最后接平衡口。
我用的1.5a电流,12分钟左右冲完,可以飞到手软啦

网友G:
没看懂,继续潜水

网友H:
也在學習中,不知買B6還是323B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