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始玩四轴,遇到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5):
机器是X650 value,DJI飞控,原装
电机
,好盈18A,桨是1047吧,4S4000MAH,带个卡片机
飞行时间一般般,后来设到3.5的低压保护,能有5,6分钟吧
现在的问题是,1号和3号电机,飞下来很烫,不能手摸的,2和4却是温温的,换了电机也是一样,就差换电调了
油门效正应该是做过了的,这个机是别人装的,我开始也不怎么懂,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找高手吧!

网友B:
不懂,上DJI问问看

网友:
估计是机头那边太重导致1 3电机负载太大 把电池挂机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