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继续改进前天拍了一小段视频

楼主(2012-03-05):
云台的抖动原因很多,目前最难解决的是舵机内部齿轮的虚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wNTc2NTA0.html

网友A:
不错  但改进了什么怎么没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但改进了什么怎么没说呢?

原云台上的东西拆了一堆,其中有4颗金属的气压减震器,两套限制支撑横杆的固定板,原减震弹簧的减震活塞没有灌注减震油,云台俯仰传动方式不合理造成虚位严重改进了传动方式。有空了再发图片

网友:
不后期 应该抖得很厉害·····
原因就是·· 云台搞得复杂了····

网友:
这个画面怎么有果冻现象啊?

楼主:
这两天反复研究着云台的改进,可是基本上最近的两次调整都没有好的结果,傍晚再次做了一次试飞,回来仔细观看画面发现画面的抖动都是左右方向的,难道是传说中的金鱼尾造成的?看来这个问题要找个办法解决了。

网友:
有可能是鱼尾!

网友:
 换液压的  而且可以根据自己摄像 更换液压杆里面的空气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反复研究着云台的改进,可是基本上最近的两次调整都没有好的结果,傍晚再次做了一次试飞,回来仔细观看画面发现画面的抖动都是左右方向的,难道是传说中的金鱼尾造成的?看来这个问题要找个办法解决了。

喜欢这种钻研分析精神

网友:
好像软件增稳下药太重了。

网友:
高手   顶 一哈

网友:
非常专业!!!

网友B(2012-06-25):
相当给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给力呀

其实当时的金鱼尾很严重的,一直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