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和机身摩擦,结果把单向轴套里一个戒指一样的小圆环拆下,有问题不?

楼主(2012-03-05):
各位大侠,大齿盘和机身摩擦,结果把单向轴套里一个戒指一样的小圆环拆下(不摩擦了),这样的话,单向轴套里少了一个戒指一样的配件,有问题不?
谢谢!

网友A:
没松动就可以啊,单项轴承还有用吗

网友B:
这个是防止大齿上下窜动的,没了也能转,不过会窜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室内试运转了一下,好像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防止大齿上下窜动的,没了也能转,不过会窜动

现在室内试运转看,好像没有窜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松动就可以啊,单项轴承还有用吗

有用啊!反相就是不能转动的。
就是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装到没有摩擦的哦!!
我是换了尾传动齿,才摩擦的哦!!

网友C:
一定有地方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有地方装错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装错了啊!!才向各位大侠求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有地方装错了

是单向轴套的那个小环,应该装大齿的上方。我装在两个齿轮的中间了。原因找到,故障排除。但还是谢谢各位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