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选择!

楼主(2012-03-05):
最近想上个好点的大机,600级别的,主要是手上在飞YT600EPRO,有N块3300MAH的电池,不想再购其他型号的电池了!
目前看中了雷虎X50E,JR NEX E8,LOGO600!
看了N多介绍,这三种分别有以下确定或问题:
雷虎X50E空机价格近3000,但配件跟不上,而且论坛里面也没相关的组装调试等介绍;
JR NEX E8最贵,空机近4000,看了师傅阳台侠大哥的AIR E8后感到日机的做工和精度确实高,但看杂志介绍说E8适合8S电池,这就需要另外购买电池,而且和手上其他机子不能同用,增加了开支,改12S的话又容易扫齿;
LOGO600本来是最喜欢的,价格也合适,加上电装等算下来空机也就2000多,论坛上玩的也多,但去年装过LOGO400SE一直调整不好,震动太大,所以对LOGO有点怕怕,怕整个600回来也调正不好!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请各位大哥们指教!谢谢!

网友:
logo600没你想的那么次,震动很小得

网友:
LOGO400和600完全不同吖

楼主:
回复 网友A:

LOGO没见过实机,只是装个400SE,按照你这么说600比400SE好很多?

网友:
600不错。不会后悔的机子

网友:
个人最中意的是X50 ,外形酷到极点!!!前天刚刚下了交了彩礼,不日就能将小姨太娶进门

网友:
600是最好的.雷虎也敢买?买不到配件的咯!

网友:
Logo600是目前的主流,E8很不错。400se没调好可惜了,我的很好飞。

网友:
600一直很给力,个人观点…

网友:
在电动飞机里, Logo600 算是 50级别中 最好的飞机之一了, 这是一款很经典的飞机, 卖了很多年了, 从有副翼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经过很多人验证了

网友:
补充一点,当然logo并不完美,也有自己的小缺点,但是品质确实很不错

如果要是崇尚暴力飞行的话,可以试试其他的飞机

网友:
给一个比较客观而且负责的推荐吧:首先600已经不算大机子了,算个小机子而已。你说的3个型号其中雷虎是个老牌子,配件也不是说买不到,雷虎的用料各方面都是比较值得信赖的,比YT强很多。JR的飞机用料做工肯定是最棒的,这是无疑的,但是JR的配件非常贵,E8和雷虎飞起来都是比较硬朗的风格,飞柔美的话感觉差点劲。600级别的飞机无疑LOGO是最佳选择,LOGO600虽然是皮带传动塑料机身,但是相当暴力,而且风格软硬兼施,肯定是不二选择,配件价格可能算下来比雷虎都要便宜,因为炸鸡坏的配件最少~ 追求完美和质感可以买个E8一边飞一边当观赏品,但是从联系和飞的根本角度出发,肯定是选LOGO600~

网友:
NEX8 和AIR8是不同的。。一個臺灣,一個日本。。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个人偏向于E8和LOGO600两款之间选择,上面说NEX E8是台湾产的,想问下品质上和日本产的差别有多大?

楼主:
还有个原因是买这架飞机对我来说不是练习的的主力,只是偶尔飞飞,所以想要架品质、精度各方面都不错的 !
平时练习还是YT600EPRO

网友:
看来今年的玩法要改了

网友:
。。。LOGO400SE震动我的一点都没。。。。

网友:
LOGO600,我刚买回来时,也就照图纸装起来,无震动,双双桨,尾巴岗岗的,很好调的

网友:
JR 雷虎目前而已都是小众冷门机型,配件供应始终不太给力
还是LOGO600吧,成熟机型,性能可靠,电池也能通用。
PS:LOGO 400SE算不上是正统的LOGO机型,许多独到设计都没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