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起落架通道控制led灯的?

楼主(2012-03-05):
做个
舵机
延长线串联上几个led应该就可以了吧?
不过开关切换的是不是非持续电流啊?不会一直亮着吧?

网友A:
可以 注意电压和发光二级管的选择

网友B:
直接串当然是一直亮的。要用开关控制可以用舵机线路板改,具体方法可以参考舵机改点火器的帖子

网友C:
led一直亮着也废不了几个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