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飞机出问题了,盼高手解决!

楼主(2012-03-05):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YwOTczMTI4.html
麻烦大家诊断一下 主轴已经换了, 是不是横轴出问题了?

网友A:
螺距太大,轉速太低.:loveliness:

网友B:
练习架去掉 悬停点油门曲线加百分之五应该就可以了。。。练习架是个祸害。。。

楼主: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 问题仍无法解决··

楼主:
油门曲线从5慢慢加到8 螺距慢慢调至最低 都无法解决

网友C:
炸过吗 双桨吗 仅供参考

楼主:
炸过 换了桨和主轴 没双桨

楼主:
问题解决还是螺距太大, 整体都调低了 就OK了  感谢各位·!

网友D: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好几次了。看下新的主轴有没有歪。横轴 尾轴看下。 尾传动看下。 还有尾管里面的那个轴承位置。 螺距调低。 转速调上来点。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还有练习架飞贯了。。 拆了估计会炸。 建议到室外。 不用练习架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