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FL装机遇到困难,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5):
飞机装完,开始调试阶段,调试螺距的时候发现,遥控油门置中,把连杆按说明书调好,在DIR模式下量中点零度后,最大行程螺距相差近2度,这是怎么回事啊,控上是新建的模型,没动任何设置,T8FG,
舵机
臂已调垂直,十字盘调平了也,可就是这样,这可怎么办啊,是哪里的问题呢,高手给看看啊

网友A:
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舵机中立点没找准,正负螺距相差2度其实也能飞,没什么的,我的450相差1度,飞的没问题!

楼主:
舵机臂已经调垂直舵机了啊,这么高档的飞机连这个都调不好,那,。。。
大家还是帮我找找原因吧,谢谢;

网友B:
LZ 应该是机械部分调整的问题,最好将油门摇杆推到当中,这时默认螺距的参数为50的时候,拍个照片,大家可以帮你一起分析查找原因

网友C:
含糊不清

网友D:
连杆按说明书调好是错误哦,说明书上是参考值。。。
DIR模式里面确定角度没有问题就可以了,退出设置后量的角度是不准确的,因为3轴已经在工作了~~~

网友E:
1.校准舵机中立点
2.螺距曲线不要动应该为一条斜线0,25,50,75,100
3.斜盘SWASH设置里面AIL50%,ELE 50%,PIT50%
4.以满足以上情况下将油门推至中点,此时螺距应该为0度,如果不是零度就调连杆长度,直至调成零度为止

网友F:
调斜盘的拉杆.

网友G:
饭饭正解,但是还会差

楼主:
调过斜盘拉杆了,可还是不行啊,另外,我的角度都是在DIR模式量的,真的是不行,真郁闷啊还能是什么问题呢
请问十字盘不是水平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我猜的啊,因为我的十字盘是平的

网友H:
调一下连杆长度就好了

网友I:
我的也是一样,DIR下差距近2度,调连杆未果。后来没管,直接调SWASH保证飞行所用度数即可。

网友J:
正螺距大减小拉杆,副螺距小加大连杆,在调到0螺距。

网友K:
螺距调0度只是调整的一个过程
因为眼睛看的舵机的平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平
最终的结果要调整连杆到正负螺距一致
此时0度就不要管了
0度会相差一点点
相信在飞行中
只会去注意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飞机的手感

网友L:
我也遇到这问题,超郁闷!

网友(2012-04-13):
这个可以通过螺距曲线来解决。或者SUB trim里面设置。
机械上面没法调的,连杆调来调去只是调0度而已,并不能把正负螺距调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螺距调0度只是调整的一个过程
因为眼睛看的舵机的平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平
最终的结果要调整连杆到正负螺距一致
此时0度就不要管了
0度会相差一点点
相信在飞行中
只会去注意最大螺距和最小螺距飞机的手感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装完,开始调试阶段,调试螺距的时候发现,遥控油门置中,把连杆按说明书调好,在DIR模式下量中点零度后,最大行程螺距相差近2度,这是怎么回事啊,控上是新建的模型,没动任何设置,T8FG,舵机臂已调垂直,十字 ...

反正我的鸡鸡从来没一样过,哪边不够把通过拉杆把中立点往那边调点,尽量集体螺距两边一样,这样循环螺距也一样 ,差点没关系 ,反正我是感觉不出来。特别是3gx又不能调 舵机行程,有副翼的就简单了。实在不爽拿螺距小的为基准,加大集体螺距,再用油门曲线搞定 比如3d 曲线(0 50 90 ,20 50 100) 不一定 要 0 50 100 ,呵呵,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