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的初夜、、、、、、

楼主(2012-03-06):
经过两个晚上的折腾,终于搞完了,可以爽一爽了,FF飞控四轴的初夜就在今天了 ,FF飞控,XXD2212KV1000电机,艾特20A电调,1045正反浆,2200毫安锂电池,天地飞6X-A遥控器。下面上视频:

加了彩灯不开灯就可以飞了,微风下抗风性比直升机强的多啊

网友:
飞的不错 很稳  刚才光看视频了没主要看到上面的字 哈哈

网友:
又看了一遍 电机确实有杂音

网友:
第一次能飞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四轴是初夜啊,飞手可是老玩家啦~~哈哈

楼主:
 谢谢小五哥,老玩家可不敢当啊。在您面前是小喽啰

楼主:
 补充声明机架采用油条的MF-550机架便宜结实稳定。

网友A:
初夜未见红 啊哈哈  不错|

网友:
恭喜lz,此次起飞就很成功,最近FF的固件的确很稳定了,建议一下,在机架4个脚上装点固定翼的泡沫机轮,起降是防震作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夜未见红 啊哈哈  不错|

昨晚见红了,还有白的蓝的、、、、、、、

网友:
lz这四轴多钱装的!我新手也想装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配置不同价位也不尽相同一般便宜的配置千元可以搞定了

网友(2012-12-30):
都卖了你那么多东西了   怎么也要顶一下

网友(2013-06-30):
没有自稳 吧,,漂来漂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夜未见红 啊哈哈  不错|

初夜也不一定要见红哦

网友:
很爽的初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