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

楼主(2012-03-06):
大家好,本人想用金刚石砂轮磨二手数控车刀请问要用多少粒度的,是用一种粒度的还是两种粒度的,分别是多少粒度,请前辈指点一下谢谢谢谢

网友:
是CBN还是普通数控车刀?
如果是CBN要200以上的金刚砂轮用工具磨修正。
如果是普通机夹数控刀则用普通的60目左右的砂轮即可翻修

网友A:
帮顶    收   航空母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   收   钻铣床    Q:31590208   电:15944571044◤████▄▄▄▄

去交易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    收   航空母舰

没有公舰,收了母舰也没有

网友:
我用D320,便宜的那种。不是很圆,也不是很耐磨。有钱,买贵点的,估计动平衡好很多。也耐磨很多。
如果是DIYer偶尔用用,耐磨性不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