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我终于炸了一次较严重的V911机 -_-||

楼主(2012-03-06):
昨晚在寝室飞机机,对头悬停,一上一下的,上怕打着灯,下怕打着同学,所以就在半空中飘着,嘿嘿,还是小有成绩(因为平时也练),                                                 杯具还是发生了,机机打着了上铺,爱乱动,偏一方,应该是没调好,根据往常的潜水经验,觉得问题应该在舵臂上,放下来看了看,又继续,大概十多秒,哇靠,                                                    我看见电池突然动了一下,结果吊起了,赶忙收油一看,哈哈脚架掉了,厂家还用了502的,都被我炸掉了,佩服我自己啊!前后两个支点都掉了,只剩下两根电线把脚架拖起,那个样子很搞笑的(^o^)                                               按进去飞 后,我发现机身有点抖动,可能是主轴变形了,打算把对头练稳了再换,呵呵,为了不让电池过放,我还亲自去买了一个小的电子表,用胶带绑在控上,就可以晓得起飞时的时间了,飞起来一会儿后,瞟一下表,有了三至四分钟就下来,挺方便的。表才三元。                                                     我想让它倒飞,理论上把浆反过来就行了,反装后才发现,好像要马达反转才行,呵呵,准备把电机线熔掉反接,马达就反转了,对不对,我这样做,求指教,谢谢了。

网友:
原来用260改过倒飞。。。但是实际飞行遇到了不少问题。。。貌似45度平衡锤改倒飞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有些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厉害啊,还准备倒飞

网友:
准备把电机线熔掉反接,马达就反转了,

复meder兄:

欢迎你做V911倒飞小白。

把主尾桨反装后,改正负极对掉可剪线接驳,
会比在主板上改容易多了。

祝成功。请试后发帖。
陈伯

网友:
想倒飞是吧?LZ完全误解桨反装的意思,不是单用原机的桨反过来安装就可以,是要用反桨再反过来按装就可以了(像双桨机的其中一对反浆),不用改任何接线的。用原机的桨反装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网友:
45度J不能改电机转向,陀螺效应会乱套。用反桨

楼主:
哦,楼上各位谢谢了,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