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4怎么设置直升机倒飞悬停?

楼主(2012-03-06):
请教G4怎么设置直升机倒飞悬停?我的模拟器是SM600美国手的控,飞G4里所有的直升机时,都很正常,就是大浆朝下的时候,加速朝地面飞去,不能倒飞悬停,调整了控的左上角的螺距旋钮后也没用,但是游戏里的通道设置第六通道里确有反应,但在实际飞行中确没有作用,控的右上角的螺距开关也是打开的,在通道设置里的第五通道有反应,但是就是不能倒飞悬停,请问高手怎么设置呀?谢谢了!以下附上我的设置截图。

网友:
大桨朝下后请把油门拉到最下面

楼主:
嗯,照你说的去做了,成功了!谢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怎么打开的3D模式??我为什么大浆朝下,飞机还是往下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油门最低的时候依然往下飞

楼主:
嗯,机身翻过来后,油门快速的往下才行,也就是往正飞状态时,往减油门的方向拔杆。要快速。

楼主:
倒飞时,油门越往下,油门越大,和正飞时是反的

楼主: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