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入门的问题,关于选择甲醇机还是汽油机。

楼主(2012-03-06):
我是新手。我想起问一下,我刚开始玩油机,是选择甲醇机好还是汽油机好喃?

网友:
看你怎么玩喽

网友A:
新到什么程度,如果连飞机都没有玩过,最好还是先玩电的,如果电的玩腻了,可以先上个两冲的甲醇机或者你那场地好又有老鸟带可以直接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都比较大,实际飞起来如果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并不比小的电的机机难飞,稳当。

网友:
电的先练到轻易不失手,然后上个小点的汽油。
甲醇跳过吧。汽油除了大,各方面都方便。

楼主:
选择甲醇机又选什么型号的。多大的发动机,。?或者汽油机喃,

网友:
选汽油机初期成本高,大约1万以上,玩的成本低。
甲醇机新手不好调,机子便宜甲醇贵。。
电的干净,性能好,不追求长时间飞行的选电动好。

网友:
汽油机好,寿命长,燃料不用愁。

网友(2012-05-25):
引用 网友A:
新到什么程度,如果连飞机都没有玩过,最好还是先玩电的,如果电的玩腻了,可以先上个两冲的甲醇机或者你那场地好又有老鸟带可以直接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都比较大,实际飞起来如果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并不比小的电的机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中肯,实在!
打算先练好电的,直接跳过甲醇机上汽油机,从小排量的上起。

网友:
最近二十几元的甲醇发动机可以考虑!二十几元呀!还没一瓶蓖麻油贵!磨过车以后直接上1:16的素油!更本不用考虑发动机“寿命”

网友:
最小的汽油机9CC,飞40级的合适,也不贵1080元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