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玉兔飞控的扩展板

楼主(2012-03-06):
我是新手,最近潜水看了看大家的经验之谈,感觉兔子应该不错。由于米少,所以想赶着最有用的买,所以想问一下超声波定高和CF卡都有必要买吗?我的计划配置如下:
朗宇 2212 kv980       61*4=244
好盈 天行者 20A       45*4=180
玉兔飞控                              288
CF卡                                    168
超声波定高                             20
1045浆                          6*10=60
邮费                                        15
合计                                      975

本来计划用XXD的电机电调,可能要便宜100,后来想这套配置可以全部在乐飞航模买,就不想那么麻烦了,省不了多少钱。现在手上的控是天6 2.4G的,电池3S 2200的,机架自己做。大家给个意见吧。

网友:
超声波是2米以下高度定高用的
另外一个是扩展板,不是CF卡,CF是无向飞行的意思,CF卡是存贮卡..........解释的我都头疼了.....
扩展板上面是电子罗盘和气压计,电子罗盘是CF飞行和航向锁定用的,气压计是2米以上定高用的,如果后期你还购入GPS的话是必须有扩展板的。

网友:
罗盘一块买了吧。一起买就帮你焊好了,电源分配板也买一个,接线方便,买两段硅胶线,分配板上接出来插电池的。自己再去电子市场买点尼龙柱和螺丝就行了。

网友:
如果就飞飞玩的话 扩展板没啥用的

网友:
 玉兔飞控 功能扩展板 怎么接线,模块上看不出来

网友:
联系卖家加群,群里有说明书

楼主:
标题

谢谢大家。我觉得不用管方向还是很爽的。

网友:
都应该配齐

网友A:
顶~问玉兔阿里旺旺都爱理不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问玉兔阿里旺旺都爱理不理的
这几天所有人手每天都在忙着测试、发货。旺旺确实会有所怠慢,不好意思。等GPS全部发完,就会重新进入正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