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接收板装配位置影响?

楼主(2012-03-06):
刚入V911一周,机子很好,耐炸,家里练习真不错!

但根据陈伯的帖子调试,悬停还是不稳定。左舵机调高了很多,还是跑偏。

打开机壳看到接收板位置正好也是左偏的,不知道会有影响吗?

还由于我左舵机调的太多了,机尾有时都有很明显的抖动!请高手帮忙指导!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053c2dc-673f-11e1-909e-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求高手指教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复flygu88兄:

(1)  主板少量偏位会略影响重心,但不应导至明显偏飞。

(2)  偏飞可能是十字盘松脱了。可用手指把所有连杆
        和十字盘按紧一遍。再调舵机连杆。

(3)  抖动问题应是平衡杆:
        可把平衡杆螺丝松开,在连接活动位上少量缝纫油,
        再旋紧螺丝至平衡杆仅可上下顺滑摆动为准。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伯的回复!

1)你看我的主板图片,偏的算明显吗?

2)这个我晚上回去全部再紧下。

3)可确认平衡杆上下摆动顺畅。这个抖动是在我调完左舵机后发现的。从我的图片看,左舵机较高,导致十字盘倾斜角度较大,我用手转动主齿轮时,能看到主浆有上下的动作。这是为何呢?会不会是舵机调整过大造成的。

4)目前悬停必须不断修正,陈伯能否发个你从起飞到悬停的视频,这样就能知道我怎样才算调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主板怎么会是偏的

楼主:
拆下机头后看到的就是这样,我也不清楚。但现在我把空位调整了下,好像效果还是不明显。

网友:
没关系的,我的一架911的电路板也是照片中的样子---飞的很好,就是看舵机的臂是一个上一个下的,没事的。

楼主:
感觉十字盘调整角度过大后,主浆会抖动。

网友:
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我的911的电路板也是照片中的样子,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