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K-H定速探头感应值

楼主(2012-03-06):
用的FATABA GV-1探头,可能是安装问题,探头距磁铁稍远了点,大约1毫米多,也对得不太正,软件里看到感应值最大才60%多,请问这样的话定速是否有效?

网友A:
60%是临界值,还是再继续细调吧

网友B:
把距离再弄近一点一般到100左右是最理想的

网友C:
100左右?还能到100以上??

网友D:
85%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经过略微调整,感应值已经到99%了:loveliness:

网友D:
99不错 我的也就85而已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