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发个液压或气动的图及所要的组件。

楼主(2012-03-06):
正在研究挖机,求教高手,液压简洁还是气动简洁,需要那些组件,怎么按装? 怎么控制?

先谢了。

网友:
泵,阀,管,控制,油箱

网友:
题目太大了
如果我做的话,
就用气动,干净,密封要求低
注射器就可以拿来做气缸了
反正也不用真的能挖土

楼主:
对,气动好。 有没有详细点图啊?

对于高手很简单的东西,对我们新手来说就很难罗

网友A(2012-06-29):
气动只能两个动作 进 和出 不能中途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动只能两个动作 进 和出 不能中途停止

气动的一样可以中间停止啊,把阀门换成双线圈中——央封闭型的就好了,比如4V130C这种。气动和液压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工作介质不一样而已。

网友(2012-07-30):
嗯,添个3位5通,气动的可以实现点动。 那就像液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气体是可压缩滴  液体是不可压缩  中间停止的话 你说哪个会固定不动呢?  不动的话百度下就知道气动和液压的区别啦

网友:
如果是大比例纯钢挖机的话用液压的吧,用气动的话做出来动作不逼真的,还有气泵也找不到那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