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upid丘比特v3 2000-3D直升機 5通無控版(希拉貝爾旋翼頭設計)......陈伯

楼主(2012-03-06):
有模友玩过这款小丘吗?
"cupid丘比特v3 2000-3D直升機 無控版
(希拉貝爾旋翼頭設計) 五通机"
用380有擦电机,可自配控和接收的。

另ESky的CP3有擦小六通又如何?
小丘V3无擦小四通又有何缺点?

我因为每月只可去飞场两次,想买耐炸
的有副翼200至250级机在室内练基本功。

恳请各位不吝赐教。

陈伯

网友:
只飞过最早的小丘V3,没飞过这些最近的产品, 让飞过的来说说。

网友:
玩过无刷V3,锁尾是个问题!4合一垃圾,全换Esky的电子设备才把它制服!

网友:
尾电机锁尾的,对于3D来说本来就比较勉强了。而且丘比特的电子部分程序做的一般,因此还是谨慎。没飞过,但看录像,倒飞尾巴会偏

网友:
尾电机的六通空机,如果用陀螺仪比较麻烦

网友:
啥叫五通机

网友:
貌似都不太好飞,尾电机还是再小一点比较好,250级的还是要皮传或者轴传的比较好

网友A:
4通有刷练习机维护简单,炸机成本低些。
目前来说丘V3空机+esky bee2的电子设备是比较理想的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有刷练习机维护简单,炸机成本低些。
目前来说丘V3空机+esky bee2的电子设备是比较理想的组合。

复jing_lee兄:

谢谢LS各位前辈赐教。
jing_lee兄请问这是否:
(1)  买小丘V3空机 + 木桨尾桨 + 壳 + 380有擦电机。
(2)  另买ESky Bee2的四合一主板 + 舵机 + 尾电机 + 2.4G六通控。
我已有电和B6充机。

另请问DX6i控用的接收可否接换入Bee2主板,还是一定要用
ESky的原装控?

陈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复jing_lee兄:

谢谢LS各位前辈赐教。
jing_lee兄请问这是否:
(1)  买小丘V3空机 + 木桨尾桨 + 壳 + 380有擦电机。
(2)  另买ESky Bee2的四合一主板 + 舵机 + 尾电机 + 2.4G六通控。
我已有电和B6充机。 ...

丘V3空机好像就一家有卖,除无电子设备外其他都齐全的,尾马达和尾桨可配esky CP3的(CN12)或用1.5mm桨保护器+5030桨(要截短10mm)效果更好。
主有刷370用esky Bee2的RK370SD-4045马达,配有10T铜齿;舵机普通9g就可;已有dx6i发射就用ar6100e+esky CP3的三合一。
要室外抗风配6.5度木桨,不过这桨现在停产了难买。

我的主力有刷练习机:

网友:
花了那麼多口水還太多人說幾多通....
真坑人
通多點 飛高點是真的..呵呵
所以 m18z 高貴在通多, 而不是功能

网友:
还是直接450好!配件容易买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丘V3空机好像就一家有卖,除无电子设备外其他都齐全的,尾马达和尾桨可配esky CP3的(CN12)或用1.5mm桨保护器+5030桨(要截短10mm)效果更好。
主有刷370用esky Bee2的RK370SD-4045马达,配有10T铜齿;舵机普通 ...

与其这样换Esky的设备,为什么不直接买HoneyBee 2 或CP3? 难道是V3更好飞,只是电子设备差?
我因为已有HoneyBee 2但是飞不好,故有此疑问.

网友B:
2000是折合大约400级的,v3也折合有350级了,都比250.200大不少,
v3的旋头设计比较好。比较稳定,还算耐炸,适合新手,所以好多人用v3配esky三合一。这样可以单配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0是折合大约400级的,v3也折合有350级了,都比250.200大不少,
v3的旋头设计比较好。比较稳定,还算耐炸,适合新手,所以好多人用v3配esky三合一。这样可以单配接收机。

这正是我要求的室内练习机。

谢谢cookxk兄
陈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0是折合大约400级的,v3也折合有350级了,都比250.200大不少,
v3的旋头设计比较好。比较稳定,还算耐炸,适合新手,所以好多人用v3配esky三合一。这样可以单配接收机。

请问Honey Bee 2可以换V3的旋翼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Honey Bee 2可以换V3的旋翼头吗?

可以,但要改bee2的主轴。http://bbs.mx3g.com/thread-17824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正是我要求的室内练习机。

谢谢cookxk兄
陈伯

室内V2000这么大尺寸的六通震撼了点,V3这样的四通还可以,可是只能练习悬停和温柔小航线,憋在屋里有点委屈了。V3主旋翼转速较高,在室外飞航线很爽的。瑞科达版块有个魔友飞V3.刷锅刷的贼帅,搞的我现在450都不飞了,天天飞小丘苦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