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拆了个汽车里抽油的电机,整个线圈都浸在油里

楼主(2012-03-06):
刚拆了个汽车里抽油的电机,整个线圈都是用什么塑料一样的东西封起来的,油都是从这里过的。还好还能转,就是被我拆的抽水啊什么的不灵光了,转转玩玩还行。呵呵。
还得请教一下,那个黄的,方的,连着正负极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汽油泵,好像是要全部浸在油里,否则很容易损坏。一般建议油箱不要用到没油再加

网友:
电子泵,汽车供油的

网友:
黄色方块的应该是电容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消火花电容。

网友:
油泵不能抽水 油的粘度大

网友:
消火花电容,浸在汽油里,一是为了冷却,而是避免空气中产生火花引起爆炸

网友:
这个电容很多电机上。特别是有刷电机经常见到

网友:
原来是消火花用的。学习了

网友:
我最近也拆了个桑车的,碳刷已用完。

网友:
这个不能长时间抽水的,这是用汽油润滑的,抽水时间长了就生锈了,以前用这个作了个洗车机,用了几个月就坏了,后来改用雨刷喷水电机就没事了。

网友:
我也拆过

网友:
好象锈得很厉害~~

网友:
泡在油里,那些塑料件也不坏啊。

黄的应该是个电容吧。泡在油里怎么会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