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L的550六轴终于装完~~用XA的脚架~~蛮好的~~

楼主(2012-03-06):
上几张完成图~~大家欣赏~~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动力电池的选择~~3S好?还是4S好?多少毫安时的合适呢?
配置: DJL的550六轴机架
            DJL的2212 kv920电机
            DJL的8寸螺旋桨
            DJL的30A原厂电池
            DJL的wookong-m飞控
            XA  的双轴云台
            XA  的脚架套装
            Gopro2
     现在全部六轴飞行器除电池外 总重量为1740克,我估计不管选择什么电池都会在300克以上,起飞重量已经超2000克了~~

楼主:
继续~~

还有几张

网友:
哈哈哈。拍的专业。

网友A:
漂亮 --就是用六轴挂G2有点大才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就是用六轴挂G2有点大才小用了!

手上有微单~~也有支 15定焦的广角~ G2拿来测试测试果冻问题·~
只是现在电池还没想好配多大的~~求教~

网友B:
wkm 对xa云台 不抖动吗?  我抖动的想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 对xa云台 不抖动吗?  我抖动的想死啊。。。

还没拿到外场试试 在家测试视频 一点抖动及果冻都没得~~~
电池啊电池~~配多大的合适哦~~?????

网友:
 ws为什么楼主不陪图传 完全可以FPV啊

网友:
楼主可以告诉我需要买哪些配件吗?同样的飞机,同样想玩航拍。最好能截个图我呢~~感谢了啊:loveliness:

网友C:
我是说这个脚架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
8寸浆!有点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这个脚架需要买哪些东西??

这样嘛 你在淘宝搜一下 模幻天空 这样网店~~你就要全套XA的脚架 他会给你配好的~~一共需要250元左右

网友D(2012-04-20):
个人建议:电池3S,4S要看电机的KV值和配的桨的大小来决定。按照楼主的配置是打算按照电机上的标签来装4S 电池和8045桨来配的吧, 3S 电池这DJI 的电机是推荐1045桨。 不过好像有人提过这个电机用1045桨上4S 电池也可以飞,我也试过,不过电机的温度会有点高,单不至于烫手。
我现在的配置是 4轴,2814电机,12寸桨,4S 5000mah 30C 起飞重量28000 空留 9分钟左右,报警电压单片3.5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建议:电池3S,4S要看电机的KV值和配的桨的大小来决定。按照楼主的配置是打算按照电机上的标签来装4S 电池和8045桨来配的吧, 3S 电池这DJI 的电机是推荐1045桨。 不过好像有人提过这个电机用1045桨上4S 电池也可 ...

额 这个 留空时间有点短
我目前 6轴 760轴距  双天2834电机 APC1238浆 空机重1800G 4S4000MAH电池 带500克负载  起飞重量 2800G 3.5V报警  飞9分钟小航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是啊,空留很短呢。主要机器太重了。。

网友(2012-11-05):
想问下550板上不是有电路吗 装脚架要打孔的话会不会导致电路短路了啊 我也买了550的架子和xa的脚架 装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2013-02-22):
楼主 求问这个脚架的装法啊 我是新手550 想装脚架 不知选择什么好 怎么装、

网友:
我也考慮入手 DJI F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有微单~~也有支 15定焦的广角~ G2拿来测试测试果冻问题·~
只是现在电池还没想好配多大的~~求教~

电池要用4S 6000mah以上的,不然这个重量不用几分钟就下来!深有体会!我的跟你差不多,机身有点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wkm 对xa云台 不抖动吗?  我抖动的想死啊。。。

我狗2硬挂F550,基本上果冻很少。

网友:
大桨有点小,建议用APC1047,不要用DJI的10寸桨,有射桨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张

我也想了解 550板上不是有電路嗎裝腳架要打孔的話會不會導致電路短路~~~~~可以分享一下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