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B25的问题

楼主(2012-03-06):
正序浏览
我的BB25收得时候没
电机
,我给整了个550瓦的,能有十几斤重,就靠那4个M6的螺栓固定能成吗?我看是悬空着的啊,电机壳是铝的。老大们说说电机下用不用垫点东西啊?你们原装的电机轴周围的壳是铝的还是铸铁的啊?

网友A(2013-04-10):
4颗M6的足够了

楼主(2012-03-06):
用不了M8的啊,电机卡和床链接的架子上只能用M6的。。。不过可以扩孔。。。

网友B:
6毫米也太纤细了。最次也得8毫米的固定螺丝啊。BB25不错很好的机器。

网友C:
4颗M6的足够了,当初我3KW的电机找不到螺丝也用4颗M6的固定,级别不同抗拉强度也不同,单颗螺丝的抗拉强度这个就不知道了
电机壳有铸铝和铸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