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固定翼,关心新手机好小子,F3A,翼龙求推荐,另问老鸟一些白痴问题

楼主(2012-03-06):
在固定翼这个版潜水了好几天。还是喜欢按部就班的来入门。目前看来推荐新手入门的机子无非这3个:
飘飘机,F3A,翼龙
确实都比较便宜。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吗。另问几个白痴问题:
1.很多新手机看了眼螺旋桨是在机翼后面,而稍微好一点的基本螺旋桨都在机头处。除了炸鸡新手机不容易损坏以外,在机头的螺旋桨 有什么好处?(能玩3D,F3P?)就拿塞斯纳来说,跟好小子相比好在哪里?
2.控已经入了2801,固定翼都应该通用吧?
3.很多都是空机,那么我自己配的电机舵机,电调等等在日后是否可以用上?
4.新手机可不可以上好一点的电子设备(我也是一懒人,想日后换机器电子设备就不换了)?

网友:
1. 后推机炸机不容易损坏桨和电机,但是操控性能比前拉机差很多。塞斯纳和好小子相比,除了操控手感好以外,更好看,更像真,姿态更优美。
2. 2801是个好控,但是美中不足在于接收机很贵而且选择面太窄。控制固定翼当然没问题。
3. 动力设备和电子设备通用与否要看飞机的类型与大小。大部分时候初级机种用的电调和舵机都能重复利用到进阶机型上,电机则看情况。
4. 可以是可以,但假如你玩过一阵以后失去了对航模的兴趣,要退出了,这部分投资就浪费了。

楼主:
谢谢苍蝇!
打算入个塞斯纳741了,这个机子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苍蝇!
打算入个塞斯纳741了,这个机子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飞机不怎么样,做工粗糙,性能一般,价钱偏贵。还是先飞飞好小子或者翼龙,然后再考虑更好一点的前拉机型吧。

楼主:
那能麻烦推荐一款好一些的前拉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麻烦推荐一款好一些的前拉机吗

1米4翼展的EPO塞斯纳182,既好飞又好看,就是价钱稍贵点。另外,最好还是不要着急上前拉机型,因为摔机基本都是大头朝下,断桨可以多买几根,但是摔坏电机基本就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了。

网友:
新手还是后推机型吧,如果闲好小子不好看,可以考虑一下敏定的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373789716

网友:
红鹰有一款"蜻蜓"也挺漂亮的

网友:
后推机也有个比较好看而且据说很好飞的,淘宝搜瑞克斯的蜜蜂就能找到了。不过那个飞机材料是EPS,现在看来有些过时。

网友(2012-04-09):
回复 楼主:

推荐先从后推练起,好小子是很不错的选择,山寨翼龙也还好。熟悉舵面之后再考虑入手前推机型

网友:
好小子1000   XXD2208  33是1300-1500MAH   7035桨   比较好修理好飞  速度慢
或者MD塞斯纳   不过压力稍微大点   毕竟是前置螺旋桨
个人建议  好小子1000     后置螺旋桨

空机200元   电机+电调+电池差不多 200以内打住
如果楼主要入  建议买点玻纤胶带   提前加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