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问题。主电机齿轮问题。 还有电池 求救。

楼主(2012-03-06):
电机上面的齿轮 磨损情况比较恶劣 。 有没有人遇到啊?   我到机才2天。

然后就是有没有哪个大虾,  911电池改装。   130毫安的电池太不经用了。

在线等待。

网友:
磨损就调整电机齿间隙

网友:
齿轮你没加油吧?小J改电池无意义,反而加重马达负荷,多备几个电就可。

网友:
复512102700兄:

(1)  铜电机齿配胶大齿是不用加油的。
       你可能是炸机迟收油,主桨卡著让齿轮磨损了。

(2)  可拆下主电机去模型店配购,两三毛一颗,也易换。

(3)  电池我是买了八颗轮著飞的。
       小心每次换电续飞前先让电机冷却,可保长寿。

陈伯

网友A:
请教陈伯 现在911的电池时间明显下降,好像只有3-4分钟左右了(原来有5分钟差不多)
是主马达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陈伯 现在911的电池时间明显下降,好像只有3-4分钟左右了(原来有5分钟差不多)
是主马达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

复zhusyaei兄:

电池要先冷却才再充,热充会减寿。
电池有可能受潮短路,可试用电热风筒干(小心不要太热)。

电机也要在每块电飞完后先等冷却才不会加快退磁老化。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zhusyaei兄:

电池要先冷却才再充,热充会减寿。
电池有可能受潮短路,可试用电热风筒干(小心不要太热)。

电机也要在每块电飞完后先等冷却才不会加快退磁老化。

陈伯

多谢陈伯指教。我的大伟哥911今天也到了。家里不敢动。
准备天气好了去室外飞。

另陈伯 你大911玩好后,准备向什么发展呢?上450的6通么?

网友:
另陈伯 你大911玩好后,准备向什么发展呢?上450的6通么?

复zhusyaei兄:

我现主力玩电固。
迟些才上450或500。

陈伯

网友:
我的铜齿轮也有磨损,玩了两天,。。。。郁闷啊,我发了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