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11这次怕是真的完了……更新 机机复 活了

楼主(2012-03-06):
外飞……测高……收油……炸鸡(过程)                                                         昨天脚架掉了,今天是断了,★★★最重要的是:机机起来后就快速自旋,一直往右旋,收都收不住,我就一直往左打摇杆,它就慢慢往左旋,我松了摇杆,它就又往右旋,貌似转得比我操控得都更好,而且还要乱飞,不杂子听指挥,难道是主板炸坏了?      求指教,谢谢了。                                                 我记得以前从六楼掉下都没事的                                                              ●更新:机机复 活了,我也不知道咋的,今天中午我用万用表测机机主板各部位的电阻,看是否有哪里断路,接触不良,东触触,西触触,                                                            触到陀螺仪时,我就把它上面能触的地方都触了几遍,表也有反应(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电流流过陀螺仪),又触了哈尾电焊脚和一些其它地方,                                                   后来试机,又把尾桨反装,结果尾巴打到床了,重新来过,机机鬼使神差地稳稳当当地起来了,                               可能是尾巴的问题,打了一下,打正常了,也可能是其它啥子原因,我没换配件,不好对比,所以说说,反正机机又活了,不死神机啊!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编辑下帖子吧。真心没看懂!!

楼主:
过程我省略了,主要是炸了后自旋

网友:
911通病
炸的厉害了全都一个样。。。。。。
自己左舵修正吧

楼主:
打舵也没用啊,它自旋,根本不听使唤,反着打舵也要旋

网友:
尾电机,陀螺仪坏了

网友:
尾电机换一个试试,不行的话,就是陀螺仪坏了,没救了。。。。
看你这症状 估计是尾电机坏了

楼主:
若是尾电机,那还好,我有多拍的一个,那如果是陀螺仪,也是换一个?它长啥样?

楼主:
尾电机可以正转反转,就是不能迅速变换

网友:
陀螺仪自己可能不好焊接,这个主板留着做架小固定翼,见聪少的帖子

楼主:
呵呵,改固定翼,安逸

网友A:
机机起来后就快速自旋,一直往右旋,收都收不住

复meder兄:

尾电机应没坏。不用急,可试试:

(1)  检查有没有锁扣或连杆在大炸后松脱了。
        用手指由上而下连十字盘全部按紧一次。

(2)  检查旋翼头、主电机轴和尾电机轴上有没有绕著头发什物。

(3)  也调一次平衡杆螺丝的松紧。试飞。

(4)  如仍不行,可小心在主板前下方中间靠右小银色长方型的
        陀螺仪三支脚(在主板后面)上补焊。试飞。

记著要先开控,JJ插电后要速放水平面让陀螺仪正常自检。

淡定:loveliness:
陈伯

网友:
陈伯是911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meder兄:

尾电机应没坏。不用急,可试试:

(1)  检查有没有锁扣或连杆在大炸后松脱了。
        用手指由上而下连十字盘全部按紧一次。

(2)  检查旋翼头、主电机轴和尾电机轴上有没有绕著头发什物。 ...
学习了以后能用到。准备弄个小jj玩

网友:
陈伯古道热肠

网友:
我的昨晚飞就是有这个毛病   起来之后暴走 完全控制不住   检查了一下  十 字盘松了   用手按回去就好了    另外可以调一下平衡杆螺丝的松紧

网友B:
陈伯是论坛明星

网友C:
陀螺仪的盖子松了,我扯掉了,拆完了还没装上

网友D:
坐等收尸……
要真是陀螺仪坏了,修不好,主板出我,反正我不用他的陀螺

网友C:
标题
嘿嘿,楼上的大哥,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实在不行我会买个裸机,这个残骸见证了我的航模历程,我会把它供起来,天天烧香,让它保佑我,你也可以供一个哦*^_^*

网友C:
嘿嘿,机机又活了,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