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和epo 哪个阻力小点??

楼主(2012-03-06):
谁比较光滑 阻力更小???我觉得好的epo飞机好点?
另外这架epo怎样 谁飞过?飞竞速理想吗?

网友A:
模型飞机的阻力
只要物体同空气有相对运动,必然有空气阻力作用在物体上。作用在模型飞机上的阻力主要有摩擦阻力、压差阻力和诱导阻力。
    摩擦阻力:当空气流过机翼表面的时候,由于空气的粘性作用,在空气和机翼表面之间会产生摩擦阻力。如果机翼表面的边界层是层流边界层,空气粘性所引起的摩擦阻力比较小,如果机翼表面的边界层是紊流边界层,空气粘性所引起的摩擦阻力就比较大。
    为了减少摩擦阻力,可以减少模型飞机同空气的接触面积,也可以把模型飞机表面做光滑些。但不是越光滑越好,因为表面太光滑,容易保持层流边界层,而层流边界层的气流容易分离,会使压差阻力大大增加。
压差阻力:一块平板,平行于气流运动阻力比较小,垂直于气流运动阻力比较大。因为这种阻力是由于平板前后存在压力差而引起的,所以,我们把这种阻力叫做压差阻力。如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可以看到,产生这个压力差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空气的粘性。
    压差阻力同物体的形状,物体在气流中的姿态以及物体的最大迎风面积等有关,其中最主要的是同物体的形状有关。如果在那块垂直于气流的平板前面和后面都加上尖球形的罩,成为流线型的形状,见右图,它的压差阻力就可大大减小,有的可减小90%。所以,一般模型飞机的部件都采用流线型的。
    在通常的情况下,机翼的阻力主要就是压差阻力和摩擦阻力。它们的和几乎就是总的阻力,叫做翼型阻力。但是,这两种阻力在总阻力中所占的比例随物体形状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对于流线型好的物体摩擦阻力是主要的,对于流线型不好的物体,压差阻力是主要的。
     诱导阻力:在机翼的两端,机翼下表面压力大的气流绕过翼尖,向机翼上表面的低压区流动,于是在翼端形成一般涡流,如左图所示。它改变了翼端附近流经机翼的气流方向,引起了附加的阻力。因为它是升力诱导出来的,所以叫做诱导阻力
减小诱导阻力的办法是增大展弦比。一般把机翼两翼端间的距离叫做翼展。翼展同翼弦的比叫做展弦比,如果机翼又细又长,即它的展弦比大。展弦比越大,诱导阻力也就越小。另外,还可以把机翼形状做成梯形或椭圆形见下图,这两种形状机翼的诱导阻力比矩形机翼的诱导阻力小。
另外还有一种干扰阻力,不过在模型飞机中这种阻力很小很小,主要在装置的相交处,例如模型飞机机翼与机身的结合处。减少这种阻力,就要将结合处做成弧形,不仅有减少阻力的作用,还有加强的作用。(右下图)
阻力大小公式:
X(阻力)=1/2×ρV2SCx

就是一句话,看做工

网友:
跟材料无关,跟表面工艺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飞机的阻力
只要物体同空气有相对运动,必然有空气阻力作用在物体上。作用在模型飞机上的阻力主要有摩擦阻力、压差阻力和诱导阻力。
    摩擦阻力:当空气流过机翼表面的时候,由于空气的粘性作用,在空气和机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恩,学习。。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很详细,说的很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