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挤塑板与轻木问题?

楼主(2012-03-06):
用
挤塑板加碳纤布与轻木加碳纤布制作的DLG模型,那个更轻一些,那个强度更高一些。
请各位模友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你直接用泡末铝做出来比鸡吧都硬

楼主:
楼上的模友,你用泡末铝制作过模型吗?如果做过请说说这种材料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B:
肯定是挤塑板要轻得多,轻木要坚固得多,不过你没机会验证坚固程度的差别,dlg的速度太慢了,不管怎么摔,对两者都不会造成损伤。

网友A:
去修理长找好点的车 保险杠里面有

楼主:
泡末铝材料网上有很多,但对这种材料的性质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管怎么摔,对两者都不会造成损伤。
模友:这怎么理解呢?

网友B:
普通一厘米厚挤塑板(垫冰箱的那种)包一层碳纤布,就能够承受很强的撞击,dlg不可能飞得太快,就算笔直落地,冲击力也不会很大,所以不会让它们受损。
轻木就更不用说了,f5d里面有很多轻木包裹碳纤布的飞机,它们炸机之后,大多数也只是连接部位受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