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这两张图上的飞机是什么型号叫什么啊

楼主(2012-03-06):
问一下这两张图上的飞机是什么型号叫什么啊

网友:
眼拙~~还真不知道~~~~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瞎扯淡,欢迎拍砖指正
第一张是串列双座,从气动布局上看不适合高超音速飞行,应该属于教练机/轻型攻击机类型,主要执行教练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从尾喷管情况看此机推重比不会很大,一般而言推重比低于0.8的机型使用双垂尾意义不大,不能明显提高横向机动性。基本属于三代机范畴。
第二张是单做、双发、双垂尾,近距耦合鸭式气动布局。能做高超音速飞行,中高空机动性好,载弹量大,应该属于中型或重型制空战斗机,主要执行夺取战场制空权和对敌纵深打击任务。不过前鸭翼面积略微小了一些气动能力有限,如要完成高过载机动需要副翼或矢量尾喷管配合。最多属于三代半范畴。
宗上所述两机均采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较为流行的翼身融合外形,基本代表了上世纪末军用飞机的先进水平。但是这两架飞机从外型上看不具备至少是不完全具备四代机的隐身特点,外形设计上目前已略显过时。
当然,如果能做成航模还是很不错的,给广大魔友更多的选择机会。

网友:
刚才跑题了
两架飞机都没有各国空军机徽和编号。第一张照片是机模,从照片LOGO上推测应该是俄罗斯正在研制的某型教练机。第二张是效果图,应该是科幻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纯属个人瞎扯淡,欢迎拍砖指正
第一张是串列双座,从气动布局上看不适合高超音速飞行,应该属于教练机/轻型攻击机类型,主要执行教练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从尾喷管情况看此机推重比不会很大,一般而言推重比低 ...
第一个俺不晓得是什么,但是第二张图的飞机现实中貌似不存在,第二章图的飞机 是超时空要塞 里的

网友:
第一个像俄罗斯的教练机
第二张图的飞机好像是PS3里《皇牌空战》里日本想象俄罗斯的5代隐身机

网友:
超时空要塞里没见过第二架飞机~~倒是在皇牌空战里似乎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