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设置 与 光耦输出波形-细分的波形。

楼主(2012-03-06):
主要测试一下:   看看在各种速度情况下。 电脑运行MACH3软件的参数设置 与电脑并口- 驱动板- 步进电机输出波形的 关系。

台式电脑,CPU主频   2G
TA8435 驱动卡
MACH3   R3.041

第一测试点:并口25芯插头 输出波形
第二测试点:光隔离后         输出波形
第三测试点:步进电机         输出波形

楼主:
刀路:正方形

并口输出波形:

楼主:
速度 2000 下的波形

楼主:
设置速度 :X=4000 的波形

网友:
楼主,继续上课。。。。我们要学习。

楼主:
本电脑上:mach3  设置的极限 速度 x=12000,y=12000,z=12000,看看并口输出波形 怎样?

楼主:
在示波器上看起来 ,频率达到96k HZ,     并有微微抖动, 但这个速度 步进电机不可能用吧 。

  伺服电机驱动系统 是闭环控制,影响不大。

网友:
看波形不错 什么芯片主板 显卡

楼主:
旧电脑 ,给雕刻机 一般用用 还可以 。

网友:
这个是什么示波器? 看起来不错.

网友:
我想知道在哪可以找到电脑用示波器软件,有无人知呢?要能用的.

网友:
强烈想要你的六轴界面插件

网友:
界面很好,,能否PM我:zihe@21cn.com

楼主:
回楼上:抱歉了,MACH3 界面是朋友的作品,有点为难。

手写了一个   3轴 同时输出 脉冲波形 的  测试G指令。

第一段 : X - Y - Z      正方向运动。
第二段 : X - Y - Z     负方向运动。

循环3次

网友:
3轴同时最快速度 测试脉冲,可以可看出稳定工作的最大核心频率

楼主:
测试继续进行

看看:  没有运行MACH3 程序, 电脑cpu 的占用率
               和 运行MACH3程序,电脑cpu 的占用率

提醒:  在你雕刻的时候,请关闭所有其他无关的程序,保证雕刻 完美进行。

网友:
  好样的 需要你这样的学术派

楼主:
测试一下:最普通的 步进电机 驱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一下:最普通的 步进电机 驱动板。

关注,这个貌似低速的光耦,我没有示波器测。不知道低速光耦最终的效果是不是能比得上比6N137

楼主:
有点乱了

看看3轴 全速度 F=12000  的波形

网友:
我单核AMD 3200+ 三轴全速 最高稳定核心频率 65KHZ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3248&highlight=%2BFANG

楼主:
回21楼  :      白色的光耦  是P521   (好像常用的  比较多)
                   黑色的光耦 是 PC817  (SHARP)

有时间的朋友    百度一下   光耦的 电气参数,看看用哪个更合适 。

楼主:
23楼 fang 老大: 原来你早就测试过了,  没有注意看。:loveliness:

不过 测试一下也好,看看自己的电脑,最大稳定 速度( 频率) 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21楼  :      白色的光耦  是P521   (好像常用的  比较多)
                   黑色的光耦 是 PC817  (SHARP)

有时间的朋友    百度一下   光耦的 电气参数,看看用哪个更合适 。

之前有一个讨论光耦的帖子  在教主论坛里 ,说道需要6N137才足够6560使用。一直没有机会验证,请帮忙试试。
这几种光耦 各最大能通过多少HZ的方波,入出有何区别,各最高能达到F多少(以标准步进  16细分 5MM丝杆计算)。谢谢

楼主:
楼上朋友 击中要害!

测试看看市场上 普通的驱动板器上用的光耦, 在多少频率后 波形变坏了。

示波器:照片  上面是     标准方波发生器   输入 波形
                       下面是      经过光耦              输出波形

楼主:
8k频率 ,进过光耦后   方波的上升沿 开始变圆了,应该还 不会影响工作。  继续测试--

楼主:
10k Hz 以上随着频率增加 ,波形 越来越差   ,

30k HZ 左右 基本没有输出波形   不能工作了。

楼主:
好像没有人感兴趣啊。

数学好的朋友  计算一下10k频率下   你的雕刻机 正常运行的  F=???? .

明天买 高速光耦, 改造我的驱动板, 看看在没有改变其他, 换高速光耦后, 雕刻机能不能跑快些

网友:
10K 以标准步进  16细分 5MM丝杆计算  F=937.5
10K 以标准步进  16细分 4MM丝杆计算  F=750
PS:一直在关注。怕抢了你的楼

网友:
有点难懂,标记一下,慢慢学习

楼主:
多谢 cslzgts

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 驱动板  电压一再升高,  F  就是上不去,
可想而知:  电脑输出的方波  经过光耦后 ,变成三角波 或者尖脉冲, 驱动 步进电机还能不失步?

网友:
高速光耦应该会好些

网友:
楼主用速光耦改造后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
鑫哥!我也在关注哦!加油!

网友:
关注ing

我这个门外汉也搞了台楼主类似的示波器,不过是2467B,可惜不精通
做事往往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支持楼主搞好研究

网友:
6n137是10mhz级别的高速光耦,pc817的速度不行的,胜在价格便宜,并且是线性光耦,驱动门限比较小

楼主(2012-04-19):
有点空了,没有找到其他高速光耦,换了一个 4N26 光耦,波形明显 好多了。 可以上50K Hz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3.041版本和你的主界面为啥不一样

楼主:
最后 看看细分 是怎么回事?

分别设置2细分--10细分--20细分--24细分

从示波器的波形 看: 细分数字越大,波形更接近正弦波。

有些驱动器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细分,原来是为了让 步进电机 转得更舒服。

网友:
看几个波形是没有问题的,能不能多取一点波形
看看间隔性是否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当年电脑测的MACH3波形,已经算是好的了,不过现在的哥的MACH3都退休了,改用USB CNC了以前的碰见的问题全都没有了。

网友:
学习了,长了知识。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鑫哥!你的波形很漂亮,怎么看不到高频干扰,驱动器用汽车电瓶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