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用DX8的朋友,大家的接收都是怎么装在450 PRO V2上的,我郁闷死了

楼主(2012-03-06):
AR8000太大个了,不好放啊,还有个远端接收……回传模块我是不打算装了,实在装不下……

本来想得挺好的,把远端接收放在3GX隔板上面,天线正好从2边穿出去,然后GP790装在隔板下面,主接收装导轨架上,可是突然发现说明书上说GP790最好远离马达5CM以上,不然会产生干涉……我擦,纠结死了啊~~~我就纳闷了,难道3GX装在那个地方就不会有干涉了?这么高级?这么先进?GP790这么差劲么?

还请大伙给出出主意啊~~~先谢谢了

--------------------------------------------------------------------------------------------------

更新:刚刚淘宝上买了个山寨的AR6110E……32块大洋,忐忑等收货中……

楼主:
最好能给个装机图,让偶参考下,谢谢啦!新手实在没辙了

楼主: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谁让你省钱的,大哥,原厂的那个不要用,35元买个山寨的6100e

想咋放机咋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咋放机咋放

不至于吧……原厂不用去用山寨的……我擦

网友:
支持用山寨接收机
收dx8带的卫星

网友:
我的450上2个卫星做接收。。。原厂接收在550上~~

网友:
AR6110E DSM2 装450上是最佳的选择。
我的AR7000都觉得太大了,而且也有个小卫星,觉得很不方便。

网友:
我用的DSX9控只用了一个小卫星做接收,RD921接收还放在盒子里没有用

楼主:
好吧,大家都让我用山寨的……我就山寨整一个得了,太尴尬了~~

网友:
AR7000我也抛弃了,95买个橘子接收也不错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叫你用山寨的啊,JR控的接收不是都有一个小卫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叫你用山寨的啊,JR控的接收不是都有一个小卫星的吗。

木有3GX……无法单独使用小卫星啊,我是有副翼系统

楼主:
一激动,买了个山寨AR6110E,不知道会不会悲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激动,买了个山寨AR6110E,不知道会不会悲剧……

我以前买的35的山寨被我装滑翔机上了。。。。飞N远都没问题~~

网友C:
LZ 不要上当  山寨6100 只要25不是35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木有3GX……无法单独使用小卫星啊,我是有副翼系统

你不是GP790吗,也可以用卫星的
450最佳选择,山寨 6100,25一个,山寨卫星75一个,嘻嘻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不要上当  山寨6100 只要25不是35

我买的是6110E……不是6100,还有种也是6110e但是是裸露芯片的,我买这个有个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GP790吗,也可以用卫星的
450最佳选择,山寨 6100,25一个,山寨卫星75一个,嘻嘻嘻嘻

GP790上木有插卫星的接口啊,只有个差尾舵机的,又不是3GX有通道接口……插到主接收上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