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V911不能对频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3-06):
飞机没有炸过,换
电池
的时候突然就不能对频了,为什么呢?

网友A:
飞机没有炸过,换电池的时候突然就不能对频了,
没炸过的,可先试试:
(1) 控上油门微调归中,或调下一格。
油门摇杆拉到最低。
(2) 先开控,后插电,速把JJ放水平面。
新手通常会忘记先把油门归零才能对频的。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B:
情况一样 售后说主板出问题了、、、你的现在咋样了

网友C:
新手学习,谢谢老鸟

网友D(2012-07-19):
顶贴赚积分

网友E:
不能对频?
我的也是不能对频了,飞机在插上电池,遥控器未开机状态下,只是开始闪烁几秒,然后就持续亮红灯,啥子原因啊

网友F:
我的也出现了,晚上试试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