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GPS试飞心得

楼主(2012-03-06):
还没有人发我就先发吧!因为是单飞,所以没有录像。

今天下午有微风,天气晴朗,收到9颗星。
我先是飞高6米左右,距离15米,打开自动返航,四轴顺利回来,精度尚可,应该在3米左右。期间不敢完全放开操作,机器回家时冲过起飞点是肯定的,顺风更是如此,而且速度不慢,稍微缓下舵,机器就能平稳的慢慢的回来找到大概的起飞点降落,还是很不错的,终于可以大着胆子飞高飞远了(设置了失控自动回家,哈哈)。

但是有3个问题:
1、快到家时,如果在快落地时取消“回家”,那么恭喜,机器还在上升时就会空中停车(大概1米),直接掉下来,还好我是弹力脚架,一般的硬脚架应该顶不住;
2、有一次自动回家时出现了一个症状,就像有人在 绕我的升降及副翼舵,四轴不停的前后左右大幅摆动,有点惊险。不知是不是磁感应器出了问题;
3、GPS精度就10米,完全依靠机器自己回家降落还是不行,不停的修正是不可少,而且定点感觉也还是飘,不过已经比没有强多了!

网友:
不能中途取消啊,说明书里没提过啊

网友:
2、3不算问题,1就有点意思了。
2那个问题,你肯定是磁场问题而不是乱动杆控制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有3个问题:
1、快到家时,如果在快落地时取消“回家”,那么恭喜,机器还在上升时就会空中停车(大概1米),直接掉下来,还好我是弹力脚架,一般的硬脚架应该顶不住;
2、有一次自动回家时出现了一个症状,就像有人在 绕我的升降及副翼舵,四轴不停的前后左右大幅摆动,有点惊险。不知是不是磁感应器出了问题;
3、GPS精度就10米,完全依靠机器自己回家降落还是不行,不停的修正是不可少,而且定点感觉也还是飘,不过已经比没有强多了!...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测试中没有发现相同现像。但你既然提到了,我们会再次着重测试。但你需要检查超声波在1米时的数据会不会乱跳。

第二个问题:说明书里详细提到的,群里的技术支持也N次提醒:罗盘功能与气压定高这两项功能不稳定的,或是有问题的,不能使用GPS功能。

第三个问题,同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们在测试中没有发现相同现像。但你既然提到了,我们会再次着重测试。但你需要检查超声波在1米时的数据会不会乱跳。

第二个问题:说明书里详细提到的,群里的技术支持也N次提醒:罗盘功能与气压定高 ...

今日收到貨品了, 但在阿里旺旺裡不見你們在線, 怎樣聯絡你們加入你們之QQ群下載軟件使用玉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问题不理解。。。就是打开GPS自动返航的话,我们这时候去动摇杆,会不会取消自动返航?,,还有就是。。如果开启了自动返航,这时候我们去操作摇杆,四轴是听Gps的还是我们摇杆的?...
你动副翼与升降,是会中止返航的,但只要再次停止动杆,就会继续返航程序。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引用 网友B:

今日收到貨品了, 但在阿里旺旺裡不見你們在線, 怎樣聯絡你們加入你們之QQ群下載軟件使用玉兔呢?
已经PM你了。

网友D:
失控自动回家,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失控自动回家,有吗?
失控返航与关控返航会在下一步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可以大着胆子飞高飞远了(设置了失控自动回家,哈哈)。
...
你现在设置失控保护时,需要将油门也要设置合适位置,如果失控保护时油门为零,就会直接炸机的。四轴没有动力,就是一砖头。

我们会在以后的固件中加入失控返航功能的,到那时,油门会由飞控自动控制。

网友:
我问的失控保护回家,是问的楼主,我记得兔子现在没得失控回家功能的啊,不知道您怎么设置?控的失控保护,默认似乎是3杆归中,油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