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手机的朋友帮我看下、

楼主(2012-03-06):
我知道咋们论坛各行高手都有,只不过是没有旁到自己的特长所以不爱冒泡而已…好了,不废话了,我的手机是诺基亚5320,前面十月一买的。现在两块电池都撑不下来一天,总是因为手机没电无法联系客户而烦恼、想再买一个可是工地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别说买手机,买点菜都得开车半天才能到,所以每次出去菜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往回买的…能买到菜的地方没卖手机的、我真晕…所以想请懂手机的朋友帮我看下这是怎么回事,是手机主板漏电还是电池不行呢,电池是800m的…谢谢

网友:
5320不是智能机吧,怎么会这么耗电?估计电池挂了,最简单就是买个飞毛腿之类的山寨电池对比下,如果还是那么就是手机坏了。直接淘宝个电池外挂,撑几天都没问题

网友:
果断电池容量低,换个大容量的会好点!!!

网友:
两块电池都这样的话,应该是主板漏电。你可以这样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手机漏电了,把电池用到关机,再放一天不用,之后电池的电应该放得差不多了,就充不上电了,但可以激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说的是激活电池、那怎么测试主板漏电呢?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楼主:
问题没解决,我得顶!这个不知道可不可以http://m.baidu.com/from=2001a/bd_page_type=1/ssid=0/uid=wiaui_1330872303_8424/pu=usm%401%2Csz%40224_220/w=0_10_%E7%94%B5%E6%B1%A0%E5%A4%96%E6%8C%82/t=wap/l=2/tc?ref=www_colorful&lid=2286746756&tj=www_normal_5_0_10&p=9134c54ad5c045e613be9b7a4e49c9&order=5&vit=osres&sec=19342&di=f085ba239076b47d&src=http%3A%2F%2Fwww.motobbs.com%2Fthread-356282-1-1.html

网友:
诺基亚我用过4部,都没耗电这么厉害的。你不会是连续煲电话粥吧?还是去客服检测一下吧。
PS一句题外话,以前用过一部5530XM,用Wlan上网2小时电量就全光了。

网友:
最主要的是你的网络环境,可能你那里信号不好手机发射功率就很大,然后就很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信号不好。一直挂着口口,五个小时准没电、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对,信号不好。一直挂着口口,五个小时准没电、

挂口口用电量巨大,后台再开一两个听下歌或上网的软件的话,一天用两个电正常。
信号不好装个基站锁定,手机常跳基站常搜索信号也费电。
你手机应该是没问题的,主要是你网络环境不好和使用不当所致。不过你送修的话奸商马上会忽悠你说主板什么什么的。多买两个电,又不贵

网友:
手机电池普遍在1000-1600毫安,你的手机电池确实也不给力哦!

网友:
其实没必要买那么多电池,买个电池移动堡垒就行了,手机、PSP、MP3等等都能用。就是大点

网友:
这个和信号也有关系的。手机正常待机电流应在10MA-10MA以内,

网友:
800m的小电池经不起呀

网友:
楼主搞一袋白菜回去搞个生物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