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仪表车改造,准备数控绕线圈不知可行否,改造进行中

楼主(2012-03-06):
闲置仪表车改造,准备数控绕线圈不知可行否,线径带漆皮为0.24,绕8000圈

楼主:
真心希望朋友们留下些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不适合 太浪费  也太笨重  我这几天刚做了一个绕线机   绕0.12的线  用了一个小直流电机就够了

网友:
不错,只要数控,有软件支持,没有什么不可行的!绕线的话只能自动排线吧!

楼主:
楼上朋友用的什么系统,这个只是测试能用,将来再小型化

网友:
这个改绕线机!!

楼主:
当然都是通用的和车螺纹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楼下给点意见,先在这床上操练下然后,重新做轻量化

网友:
太浪费了!可惜!

网友:
联轴器太简陋了点,安电机的板也薄了。不过你是绕线,力不大。绕线主要是控制,全看你的代码了。主轴还要准停,需要编码器

网友:
0.24的线?只要2400左右就能买一个成品数控绕线机了,我刚买一个。
所以用车床改有点浪费哦,最后花的钱可能会超过2400左右。
几百块买一个绕线机控制器回来设置一下,主轴原点、排线架原点都有配套的开关的,搞好张线器,再做一个好用的排线架就能用了。
主轴电机这么大,要是把排线架做得结实一些,将来可以绕10mm左右的扁线了。
那个编织软管做的联轴器怕是不行,建议换掉。

网友:
强大的连轴器

楼主:
这些都是手头闲置的东西,用mach3软件不知能行否,主要是生产量很小,不想再投入了

网友:
支持构思想法 祝福成功

网友:
高压气管座柔性步进电机--丝杆之间的连接很有才,确实达到理想的效果

网友:
浪费了啊。。。。。。